明基FP93GW开机亮三秒即灭,已解决

楼主(2013-11-21):
明基FP93GW开机亮三秒即灭,可以看到图像, 拔掉数据线再插又是三秒即灭,按开关机键亦是如此。
拆机看了看无电容鼓包,上电测试,电容输出电压分别为14V  5V 可持续。测灯管发现有一条灯管很暗,可以常亮。再用通用版测屏,灯管与图像均正常,不再一闪即灭。   再回头用原装电源板与驱动板测试,发现屏幕可以常亮,但变成有细红竖条的花屏状态了,偏红。

思路:因为用通用板测试没有问题,证明屏与灯管存在问题的机率小。所以重点考虑电源板与驱动板,拿电源板与另台19寸上测试是正常的。之前动过屏线就花屏了,可能因为屏线损坏了,但对屏线测试通断是正常的,只有抱着试试的心态进行下一步。
换上屏线了,再测,LOGO正常,不再花屏,上VGA测试,正常了,不再三秒即灭。
看来一百个维修就有一百种故障啊。仔细与多思考是重中之重。

网友:
亮一会就灭 我的第一感觉 就在  高压条 电源板 灯管。    看来还是要学习学习

网友:
学习了。。。。

开机时钟复位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呵呵,楼主辛苦啦。谢谢分享经验。。。。。。

开机时钟复位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学习了,多谢分享经验

开机时钟复位 -10 严禁灌水

网友A:
楼主后来有把那跟屏线研究一下么??、

网友:
你这个可能没修好呢,分析还得出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后来有把那跟屏线研究一下么??、

没有了,测线全部都通的,但就是花屏,想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了,测线全部都通的,但就是花屏,想不清楚。

哦哦。 那是不是有可能是信号线还是什么的。。 想不通。。

网友C:
屏线有问题会导致亮会就灭么,还真没碰到过这情况呢,一般谁往屏线上考虑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屏线有问题会导致亮会就灭么,还真没碰到过这情况呢,一般谁往屏线上考虑啊

不会的屏线问题会造成 显示器 开机画面出现条纹多  楼主说的情况一般是高压灯管损坏保护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会的屏线问题会造成 显示器 开机画面出现条纹多  楼主说的情况一般是高压灯管损坏保护多

我想也是啊,可是看LZ表达的好像是换了根屏线屏不花了也不灭了我理解错了?

网友:
我刚开始没看完还以为也是高压灯管的问题呢,原来是屏线,呵呵,受教了

网友:
先用通用的点   确定 屏没问题 在排除啊

网友:
应该会返修的,愿你好运. 屏线可能引会起花屏,但一亮即灭和屏线没关系

网友:
看完了,还是没发现楼主换了什么?难道你不换灯管? 群创屏等着返修吧。

网友:
亮一会就灭  高压条 电源板 灯管。    看来还是要学习

网友:
我也遇到过  我把屏线剪了一小截就好了  估计是屏线短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