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2060WD 不通电

楼主(2013-11-21):
一个联想20寸L2060WD 不通电 客户说灯不亮 喊我换, 拆开 发现  电源板 上12V 对地短路  断开前级 还短  最后取下线圈还短,就没管了

偷懒 直接改 通用电源板
然后拆开屏换掉两根灯管 过程比较艰辛
主要是上灯的左边烧断了的,所以用斜口钳减掉了左上角的塑料 取出了胶套
换好后改线
有点白屏的小问题,但是能正常开关机
----------------
等交机后  回来研究这个板子  发现一块立着的板子上的一个双N的MOS出现了击穿 更换
现在 红5V  灯的12V   蓝4V   能正常输出了  没接灯管实验,直只接一根会不会保护
不知道算不算修好了,到时候等他再坏了电源板  给他换上去测试,

网友:
学习了。。。。

开机时钟复位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学习了,是个好方法

开机时钟复位 -10 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