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9假负载测cpu复位对地短路是北桥坏了吗?

楼主(2013-11-21):
一个联想的一体机a600 能正常的开关机,板上各部分电压正常,时钟也ok ,用假负载测的时候没有cpu复位,后侧对地值为0 ,能是北桥坏了吗?还是空焊的几率大。
求帮助,谢谢了。

网友:
你看假负载是否合得上,如果没错,你在早出复位的那个上啦电阻,然后在上真u在测

网友:
先确定好那个信号是不是h cpurst,再加焊下北桥,如果有时间可以查下北桥条件,最后确定北桥坏 了再换北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