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g470BIOS密码破解

楼主(2013-11-21):
g470BIOS密码破解,insyde flash 刷新BIOS无效

网友:
是要破解还是清除?如果是破解,那就没办法了,如果是清除,那拆机拔CMOS电池吧,最有效的办法

网友:
ctrl+alt+按两下del键试试,不行的话就下载个软件破解。还有种拔掉电池放下电试试

网友:
重新刷BIOS,不能清楚吗,是BIOS密码还是进系统的密码,,

网友:
解了吗?LZ分享下

网友:
主板放电吧 省事

网友:
找个万能密码

网友(2014-01-06):
刷BIOS试试吧

网友(2015-12-08):
为什么 老是无权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