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一起来咯 创维8M80机芯音频切换电路讨论

楼主(2013-11-21):
无意中看到一个8M80机芯电路图,发现音频切换电路中供电电路有点无解,芯片供电实测电压9V,从图看应该是12V过电阻R268到稳压二极管D371输出9V供电。这个三极管Q309有什么作用??????
大伙有修到这个板的分析一下。

网友A:
附上电路图

网友B:
个人理解:
    双保险,三极管和稳压管都是稳定电压的作用,当负载电流增大,流过R288的电流增大,R288上的电压增加,三极管基极电压减少,三极管导通程度降低,流过c-e的电流减少,将负载电流减小。

网友(点评):
有R287存在,Vb=Ve,三极管导通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附上电路图

拷,不是说液晶电视跟液晶屏差不多嘛,怎么电路图这么复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个人理解:
    双保险,三极管和稳压管都是稳定电压的作用,当负载电流增大,流过R288的电流增大,R288 ...

这个三极管BE极中间过0欧电阻相连,这个怎么说。

网友:
Q309才是供电的调整管。。那个电阻式三极管的上偏置电阻。。。。。·

网友:
再说了你说的那个R286才多大的功率啊。。根本就不可能给后级提供足够的电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三极管BE极中间过0欧电阻相连,这个怎么说。

不连0欧,负载电流增加,不会影响R288,起不到负反馈的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理解:
    双保险,三极管和稳压管都是稳定电压的作用,当负载电流增大,流过R288的电流增大,R288 ...

负载增大。。会使调整管输出的电压降低。。三极管基极电压会下降。。三极管导通加深。。内阻减小。。输出电压上升。。。。

网友:
作用就是加大负载能力和起保护作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三极管BE极中间过0欧电阻相连,这个怎么说。

老师我来回复你:刚通电有12V 12V到Q309 C极  12V经R268到Q309 B极得到电压同时D371将B极稳定在9V Q309导通E极输出稳定的9V BE极的R287作用是利用连接D371达到双重稳压作用 当Q309击穿E极输出12V 这时R287连着D371稳压令输出都是维持在9V保护后级 估计D371功率不会是很大的 当Q309击穿输出12V D371稳压9V给负载 因其功率小不堪重负会击穿短路将12V对地短路拉低电源 12V保险会烧或者电源保护来达到防止损坏9V后面的原件  该电路既是控制三极管输出稳定9V 也是保护电路 双重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师我来回复你:刚通电有12V 12V到Q309 C极  12V经R268到Q309 B极得到电压同时D371将B极稳定在9V Q309导 ...

同意,我也是这个意思,可能是没说清楚

网友:
这就一最简单的线性电源 是   射极跟随器 线性电源的原型和开关电源的原型   Vou =Q309 Vb-Q309Ve  这种电路只能应用在输出电流在几十毫安的电路里要是负载在重一些那电压就要下降  (这里连负反馈都不加 注原始资料请参考《晶体管电路设计上》铃木雅臣著的196页 )

网友:
电流放大作用

网友(2015-08-15):
引用 网友C:
老师我来回复你:刚通电有12V 12V到Q309 C极  12V经R268到Q309 B极得到电压同时D371将B极稳定在9V Q309 ...

解说很正确,D371在这里设计作用也是保护74HC4052芯片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三极管BE极中间过0欧电阻相连,这个怎么说。

这里O欧姆应该是偏置电阻。

网友:
哪里有一个O阻值的电阻,是220的电阻是三极管基极提供电压的,简单的讲就是把12V转换成9V给4052转换块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