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开机提示Press any key to continue booting开机进去显示只有30天试用

楼主(2013-11-21):
这个机刚开始装的就是WIN7的系统,他觉得不好用,要我换个XP的,装好后发现找不到XP的网卡驱动,没办法只得重新装回WIN7了,可问题来了,他装了2个硬盘,一个固态硬盘,一个机械硬盘,可是怎么装他都自动跑到机械硬盘上去,选择了固态硬盘他还是装到机械硬盘上去,把机械硬盘活动取消,转换成逻辑磁盘,还是没用,更奇怪的是刚开始不是说装XP是可以的吗,现在XP他也自动装到机械硬盘,无论你怎么选,他都自动跑到那个硬盘去,崩溃了,没办法把机械硬盘拆了,在装,装是装上去了,可是每次开机提示这个东西
FATAL ERRORne or more table pointers are invalid Modification could be unsafe. Press any key to continue booting
按下任意键可以进去,进去后看属性发现没激活,只有30天试用,这个系统是GHOST的,更本是不需要激活的,而且这个系统我装了N次了,在网上下了一堆的激活软件还是没办法,现在不知道怎么解决了,只能这样暂时让他先用

顺便说下,他说当时他配电脑的时候第一次装,别人也是这样的,要拆硬盘,要按下键,第2次他过去装,他说别人跟他说找到方法了,不需要拆硬盘,也不需要按键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
是你自己分区的时候没有分对吧..... 我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 啊.... 我之前都是那样装把 固态的做启动的 把机械的全都分成逻辑分区都没有问题啊.....

网友:
下载个激活工具就可以了。

网友:
LS的几位,呵呵,估计是我没说清楚,上面写过的,根本不是分区的问题,因为根本就没分过区,而且第一次装XP都正常,激活工具我上面也写了,下了N个了都激活不了

在说明一点,这个问题不是我一个人遇到,百度一下很多人遇到,只是没有解决方法,

网友:
可以激活,累的话弄个正版的

网友:
我明白楼主意思,但你没说是什么型号的机子,联想的可以在BIOS里面调,我这接了个电脑店的装系统业务,天天都跟新机有打交道。。。

谢谢,台机,技嘉的板

网友A:
可能是激活软件的问题,你进WIN7系统后,打开小马激活软件OEM7 F7软件,选择高级选项,卸载后电脑重新启动就没有了,至于激活,换Chew WGA v0.9软件,打开后,单击APPLY后就可以成功激活WIN7

用小马激过,不行,激活不了,打开他提示什么一个错误对话框,下次试试你的方法

网友:
来学习,来赚分数的。相当难受

网友:
刚吃饱饭 过来看看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激活软件的问题,你进WIN7系统后,打开小马激活软件OEM7 F7软件,选择高级选项,卸载后电脑重新启动就 ...

谢谢,下次碰到用你的方法试试看

网友:
激活一下就行了

网友:
呃。。。没遇到过,建议拨下机械盘,然后给COMS放电(如果你会跳线也一样),这么做是为了重置BIOS,很多时候这么做能解决许多莫名其妙的问题,接下来重装WIN7到SSD上试试吧,也许就OK了

网友(2014-04-10):
8楼正解    已经解决问题   本人亲自验证

网友:
对于怎么装不进固态硬盘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