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M2S-X 死机 求助

楼主(2013-11-21):
本人不会芯片级维修,求助简单维修   开机一切正常,用会就死机了,有个毛病网卡插上网线已经连接IP有,就是不能上网,重新修复下TP就能上,会不会是网卡问题导致死机,我打算把网卡下了在测试下  ,看看师兄们有没其它建议维修

网友:
先装个系统看看

网友:
先装个系统试试

网友:
装系统用光盘安装到官方下原装驱动

网友A:
同意楼上 先看看是不是系统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意楼上 先看看是不是系统问题

装过的一样

网友:
换的独立网卡试试

网友:
把南桥拨了

网友:
把南桥加焊一便

网友:
用一会就死机,是不是有规律的死机,如果用的时间差不多久,大概是CPU温度过高造成的

网友:
固定一个ip    试一试

网友:
是不是桥脱焊了

网友:
死机不一定是主板坏,内存和硬盘出问题也会导致死机。
用软件测试一下内存和硬盘。
用排除法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