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8机子时开机时不开机

楼主(2013-11-21):
这个机子拿来就是开机时开时不开,要么装系统一半死机,拆机一看显卡给做过。桥后面的电容拆过,现在要是能开机各大电压都不变就是CPU电压不一样。开机是1。13。不开机就是0。9  本想换大电容又怕换了不亮机了麻烦,请大容有搞到过这种问题没有

网友:
别人显卡的直接做,你连大电容也不敢换,建议直接干大电容

网友:
先换了 大电容吧

网友:
换个大电容 没有问题的

网友:
肯定是先把大电容干了再说啦

网友:
我一般接着这活也是先干掉大电容。好像都是通病

网友:
大电容也许会导致这样的现在

网友:
这机器还用看 动大电容啊
这个不敢弄  怎么修机器?

网友:
直接换大电容,换四个330的电容。

网友:
干大电容就对了

网友:
大电容改了还是一样,只要能开机了重启就不显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