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维修,B570主板烧出洞维修一例

楼主(2013-11-21):
昨天下午一个香港客户送来B570一台,打开发现主板上充放电芯片那被烧了一块,没看图纸量附近的管子有短路,,于是拼命的刮了起来,
充放电芯片一块全部刮光,还把板子刮穿了,量了一下不短了:

上图烧坏的管子之前没有装,看了下图纸:

量了下刚刚拆掉的管子,没问题就装上去了。上电,没待机。没三五伏。量了一下待机芯片: 发现待机芯片没有输入。估计是刮的时候隔短了,发现DCBATOUT是刚刚上去的管子发出来的,果断的飞线:

上电,待机正常,触发,跑码,显示。装机测试,一切OK,就是充不上电了,电池用不上了,还没来得及跟客户沟通,是不用电池的用,还是换版,,目前还在烤机,从早上飞了线装上机一直在放电影,到现在没出现任何问题,,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维修案例,没啥思路,高手别喷,应该多鼓励我们新人发帖,,,电路图昨天我传了,这里就不再上传了。。。

网友:
只烧了电源部分

网友:
LZ技术不错啊

网友:
不错,电路板都刮掉一块,还能显,LZ高人

网友:
客户同意不用电池了,450RMB到手,不是我到手,是到我们老板手!!!!

网友A:
不错,不过楼主应该使用漆包线了

网友:
不是灌水,刚刚卡了,我以为没发上去呢。。。多的这个怎么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过楼主应该使用漆包线了

主供电啊,这个线看是不怎么好看,但是用这个线靠谱点。。。

网友B:
可能电池用不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电池用不了吧?

是啊,电池不能再用了。。。

网友:
我也一台和你一样 这个地方烧了 换了管子上去 开机跳变到1.2A就是不亮机 唉 还得修下去。

网友:
这样的机子直接不休了

网友:
vccvcc -5 严禁灌水

网友:
呵呵,我搞一下如果还短的话直接就当料板了

网友:
师傅告诉我 烧板一般只要有开关管,最好上下管一起换 而我不小心烧了几个都是一路下去全挂了
同意楼主:
5.0
liang867
同意楼主:

网友:
修复到这个程度就行了,再修估计也很难了吧,因为有些PCB都坏了,叫客户将就用,要么要他换版,一般客户都会同意这样做的,

网友:
450要得不少啊,现在要个200都难.
一般这样的问题,要么飞线好修,要么可难修的

网友:
这样也行。。。。厉害。

网友:
运气真好啊

网友:
这是叫运气好吗!学习了!

网友C:
这个有点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有点难度
这个确实没什么难度,,基本是靠的运气!!!

网友:
对于19V短路大电流烧穿PCB的,一定要把所有碳化的地方刮干净,挖洞的地方的切口最好开斜口,这样让层与层之间的距离尽量大一些,防止后期会打火继续短路

网友:
小子你运气好没烧别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