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100e无线网卡认不到

楼主(2013-11-21):
联想X100e无线网卡认不到,这个机器有二条插槽,插CN22槽认不到网卡,拿去插CN21槽认到网卡搜索不到网络。请问图的20脚是有电压正常还是要没电压才正常的呢?WLAN_OFF_R#是南桥发出来的。

网友:
看信号的意思,低电平有效是无线网卡关闭,反过来,高电平是开启

网友:
查查WLAN_OFF_R#这个信号,如果低电平那就是关闭了,自然就上不了网咯

网友:
正常应该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管理驱动装了没

LENOO无线用不了要装电源管理驱动才行

网友B:
驱动装完了没有?W7的要装一个推动驱动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驱动装完了没有?W7的要装一个推动驱动的

在官网下一个驱动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官网下一个驱动试试

找一个同型号的无线网卡能认不

网友:
装 官网电源管理驱动  然后用Fn组合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