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16S待机无3 5V

楼主(2013-11-21):
  今天接到一台惠普4416S的机器.接机器时微短路,待机0.13  ,    后擦出u1004后待机0.02,待机正常了,但是无3V5V.换51125后仍然没有. VIN进入,VREG3有3.3和VREG5有4.95电压,VREF有3.3.   一角和6脚0.7左右
13脚有3.多大侠们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断开那个脚啊

网友A:
你把U1004装上了吗?装上后看下KBC_PW_ON这信号有没有。有可能开机以后有的

网友:
首先量有无短路啊
再查信号

网友:
肯定是IO挂了,这个本一般51125微热都是IO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U1004装上了吗?装上后看下KBC_PW_ON这信号有没有。有可能开机以后有的

这个有3.3V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断开 1脚和 6脚 相连的元器件看下  或者 测量 其对地阻值

多少就是正常啊,现在没断开2个脚560左右的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