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2的问题

楼主(2013-11-21):
接到一台HP G42。接适配器不开机,电源灯亮一下就没了,之后每五秒电源灯闪一次。但是用电池却是正常的,能进入系统使用,到底是怎么回事,请高指教!!!!
不开机

网友:
换适配器没呢

网友:
换过了,两个都是原装的,没用。BIOS也刷过了,两个都刷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这款机器有个通病充电芯片容易坏,建议你查一下保护隔离和充电芯片。

网友:
应该是装上适配器不过保护隔离电路,重点查下这块吧

网友:
能不能说具体点啊,保护隔离是哪个部分的电路呢

网友:
BIOS 有问题也是这样,导致隔离保护过不了

网友:
bios早就刷过了,没用的,请说详细一点,隔离电路是哪一部分呢???

网友:
机子还摆在这里呢,求高手来指点下啊!!!!!

网友:
还没修好吗?主要查充放电管

网友:
换南桥吧 可能是南桥坏了 看一下 AC型号

网友:
电源检测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换了一个ISL6251,结果还是一样啊!!!!

网友:
换个充电芯片看看!!

网友:
这个早就换过了,还是一样啊!!!!

网友:
应该是充电电路的问题。

网友:
心都凉了,还是搞不定,不知道跟IO有没有关系!!!!!

网友:
充电心片和,充电心片的供电,我遇到过

网友:
充电芯片不就是ISL6521吗,这个早就换过了,还是一样,至于供电方面看起来还是正常的啊,,真的是无语!!!!

网友(2013-12-22):
hp 大垃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