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0 MEC5025-UN带程序EC可以换全新的,亲测OK。

楼主(2013-11-21):
前几天接到一个DELL 1420触发至0.8A左右掉电,再触发也是一样,拆开后发现EC MEC5025-UN有一排引脚轻微腐蚀,处理后开机就有显示了,装好通知客人拿回去了,第二天中午客人又抱着机器过来了,测试和昨天故障一样,此机不装C壳的开关按键会自动上电,电流到0.7几A左右循环掉电,掉电前测量发现所有电感上的电压都正常出来了,测BIOS的2脚瞬间有波形,5、6脚无任何波形,检查BIOS芯片到EC间线路正常,无断线,怀疑EC没有读BIOS,先刷个BIOS涛声依旧,就想换个EC试试,手头上刚好没有此EC,就上淘宝订了几个回来,第二天到货后换了一个上去,上电自动触发电流跳变几次到1.1A就掉电0.000A了,再拔DC头插上,晕,看着电流表0.000A有点失落,这时很意外地发现DC头是FOR HP,晕死,刚刚弄完一台HP的忘记换了,换回DELL专用头也是一样,无语了,刚刚都有上电的动作,掉电后就不行了,就错用个HP的电源头不会把EC给搞卦了吧?不管了,再换个试试,第二个EC换完后上电自动触发电流跳变几次后1.1A左右不掉电了,断电接上屏,可爱的LOGO显现眼前。YES!

网友:
这是什么程序,新的上面有吗

网友:
是什么东西程序?

网友:
这个程序可能是EC本身自带通用程序。发此贴目的为证明MEC5025-UN可以更换全新的,不需要剪板的。

学习了,谢谢!

网友(2015-01-09):
翻新过的吧?

网友:
不一定把  第一个为什么不行

网友:
收藏下来用的时候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