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E1-471G加电不显,电流跑0。65

楼主(2013-11-21):
今接到一个二修机,宏基E1-471G板号为:DAZQSAMB6F1。故障是加电不显,电流跑到0。65,就停滞不前。初步判定感觉没出U压,拆机测的U压出来拉。后又查的PL13没有电压,也就是没有+VCC-GFX,如图:

往前查,发现PQ51 PQ52和PL13受PU8控制,接着查其供电6脚有5V查其2脚SKIP这个信号也有,但是3脚PWM却没有,下图

   看PU8的3脚信号是PU6的34脚发出,测的PU6的34脚没电压,我又测PU6的工作条件VCC有3V,VREF也有1。几伏,VR-ON也有3。3V工作条件我觉得满足,为什么34脚不发出那个高电平呢,是PU6这个芯片坏了吗?
  求哪位大师解答一下。

网友:
期待楼主的结果啊,修好了说一下好吗

网友A:
VCC_GFX是集显供电,有些机器需要在CPU跑码之后才会出来。。。。。

网友B:
期待楼主修出来分享一下

网友C:
你可以先换一个PU6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期待楼主修出来分享一下

恩,这个机子应该是论坛里没有过这样的问题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VCC_GFX是集显供电,有些机器需要在CPU跑码之后才会出来。。。。。

这款机子是独显的,CPU供电有拉,插上U量其电感是十几欧,我以为是U短了呢,后又换一个,还是不行,彻底没思路拉。求解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先换一个PU6试一下。。

我问过别人说可能PU6的条件可能不满足,可我一点思路也没有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问过别人说可能PU6的条件可能不满足,可我一点思路也没有呢。

先换一下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先换一下试试

好把,我试试把,希望会好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把,我试试把,希望会好把

期待结果啊

网友E:
楼主修好了没?

网友F:
楼主能请问下SKIP是什么信号呀,我初学着不明白了

网友G:
这个电压出不来。刷个BIOS试下。在华硕超级本上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H:
路过,支持一下

大师们,给点建议呗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电压出不来。刷个BIOS试下。在华硕超级本上遇到过。

BIOS已经刷过拉,故障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能请问下SKIP是什么信号呀,我初学着不明白了

SKIP是PU6发给PU8的一个低电平的控制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修好了没?

没有呢,正在等芯片呢

网友I:
要看是什么桥了,hm65以上的要跑码后才会出集显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I:
要看是什么桥了,hm65以上的要跑码后才会出集显供电。

不是HM65 的桥,它是独显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C:
先换一下试试

我这里一个一样的机器,也是不出核显供电,我换了PU6 PU8都不行,也换了CPU了,桥我重植了,都一样

网友:
+VCC-GFX是集显供电啊,桥的型号是什么啊

网友:
楼主修好没,期待中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这里一个一样的机器,也是不出核显供电,我换了PU6 PU8都不行,也换了CPU了,桥我重植了,都一样

你那是什么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修好了没?

修好的话,我就再发一个帖子

网友K:
我晕啊,我也碰到了这样的机子,这是肿么个情况呢,acer又一通病啊,楼主,修好了没有

网友:
先换芯片,

网友L:
那个供电因该过内存才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晕啊,我也碰到了这样的机子,这是肿么个情况呢,acer又一通病啊,楼主,修好了没有

无奈技术不高,人家不修啦

网友:
引用 网友L:
那个供电因该过内存才出电压,

哎,不是吧,反正人家不修啦

网友:
换过芯片啦,可是还不行啊

网友(2014-07-30):
我也有一个宏碁的板 i3 独显的  电流跟你一样。也想知道是怎么解决的 也是那个显卡电压没出  上了cpu测量 表笔响 还以为是短路。看来是通病啊

网友:
CPU有没有换过,集显供电,应该是CPU供电正常之后才发出的

网友:
修好了说一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
我修到进水的,修好了,测试又坏了,反复烧显卡供电上管,后来没有显卡芯片放弃了,进水面积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