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假负载有CPU供电装真u就没有了

楼主(2013-11-21):
今天修了一块斯巴达克的板子,AMD芯片组的 装假负载什么供电都有了 装真U有内存和VDDA的供电 cpu供电没有是什么情况,求高手指点下

网友:
在换个CPU试试

网友:
u有问题吗,换个其他型号试试

网友:
换个cpu电源管理ic看下,应该是cpu的via识别问题

网友:
换过几个了 没用

网友:
上真U查一下供电IC的状态,工作条件及输出

网友:
AMD的cpu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