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45g 客户设置BIOS 后不开机

楼主(2013-11-21):
客户拿来一台ACER 4745G ,I3 AQ1A;说以前修过独显未果,只使用集显,今天自己手痒进BIOS怎么弄了一下,再开不了机了.现上电到1.2左右再上到1.43左右跳变,不亮机.我估计那货又把集显也禁掉了,拆机发现是双BIOS,两片重刷还是不亮,且上电到0.7左右不亮.或是我的BIOS程序不对应还是...?
现求大神们有这款BIOS的奉献一下,给分的!另请教:这两BIOS都要刷一样的程序是吗,或者是我的备用BIOS不对应吗?望各位大神不禀赐教!在线等....!板号AOZQ1MB8DO   REV

网友:
这两天也没人回复啊!?不过这机器昨天早上己搞好了,是北桥BIOS芯片坏掉了,好不容易找到一片,刷进程序,两次跳变后亮机!EC的BIOS是好的,程序也是OK的,因为刷进原来备份的也可以亮,看来问题是客户进BIOS禁集显设置应该在北桥BIOS里,以后类似情况直接刷北桥BIOS就可以了!谢谢各位同仁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