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我看这电路是干吗的

楼主(2013-11-21):
(图片)

网友:
78l05三端稳压器l,输入12V ,固定输出5V 的电路应用

网友:
开始时(待机)由5VDUAL向AVDD供电,当+12V出来时经78L05降压向AVDD供电。

网友:
赞成楼上的!

网友A:
看这图纸应该是台板的图纸,这是一个5V 双路供电  看到DUAL   是双个的意思。没开机时应该是紫色5V  转化为5VDUAL  向AVDD 供电  开机后由12V经过78L05转化为5V 向AVDD供电     我说的清楚不

网友:
同意楼上诸位所说,大致是这样的意思!!!

网友:
说得很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这图纸应该是台板的图纸,这是一个5V 双路供电  看到DUAL   是双个的意思。没开机时应该是紫色5V  转化为 ...

谢谢,你讲的很清楚,很专业

网友:
应该是双路供电应用,待机下5VSB直接供电,12V转化成5V供电

网友:
不错的帖子,长知识,刚开始没有懂,现在懂了

网友:
顺便温习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