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换了高压板后,开机时屏跟图象不同步,先要白屏一下才有 ...
我换了高压板后,开机时屏跟图象不同步,先要白屏一下才有图象。

楼主(2013-11-21):
19寸液晶,电源高压一体板,我换了通用高压板后,开机时屏跟图象不同步,先要白屏一下才有图象.
电源

网友:
高压开启 信号改错了吧 还有可能 关机白屏奥

网友:
记得第一次 给 别人修 显示器 ,就是换板以后 关机一直白屏 , 告诉客户 是屏的问题,关机断电就好了。 后来才知道,把 adj 改到 on上了

网友:
你的高压板的开启信号脚是不是接错了

网友:
你的 ON 和 PWM 搞错了啊

网友:
你的这种情况直接把高压开关信号线接到屏供电处试一下,或者接到指示灯位置试一下!

网友:
LZ,还是仔细检查一下高压条

网友:
跟3楼一样........第一次改高压板后 背光不受控!!!更悲催的是第一次修电源板,大电容装反了.......还有就是第一次修电源板,保险烧断了--换个保险又断了,最后才知道,整流桥短路了!!!

网友:
开关控制信号线接到亮度调节了,换回就可、、

网友:
试一下上面的方法,不行就该驱动板啊,有可能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
接错线了 这个很简单的

网友:
ON/OFF接错了,是不是接到ADJ上去了?

网友:
我一般改了VIN 和地,其它两根直接焊一起。。。。

网友:
肯定没接错的,接到任何一根上都是不亮. 用的通用板,配的线是三根线的 只有5v、地、开关

网友:
接错线了 EN线不对

网友:
要不开机接错了 要不开机方式不同啊 有些高压板低电位开机有些高电位开机的

网友:
开关信号线接错了额 我也遇到过

网友:
接错线,学习了

网友:
过来学习学习,新手

网友:
确定没接错,只是我只接了三根线,是不是背光控制没接。

网友:
建议楼主接到屏电路上去,有些显示器是这样的。习惯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