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97wa 电源板故障

楼主(2013-11-21):
联想l197wa电源板,只有5v没输出,只输出2.4v,断开驱动板,只输出3.2v,就是5v没输出,仔细听电源板,有滋滋的开关声,电压3.0-3.2v跳变,这款机器,电源IC为ld7552bps,有没有师傅修过这款机器的,给指点一下,谢谢!!!

补充内容 (2013-11-22 11:13):
12v后级短路,检查后级,是494控制,管子型号为4828,吹下4828,么有件,换9435后,5v 12v有输出,但灯管不亮,高压部分还有问题,有通用高压条,但都是4灯管的,如何改成2灯管的,有么有师傅指点一下!!

网友:
12v正常?没有低或者跳变?先更换5v电容好50v22uf电容

网友:
你说的没错,后来我查12v后级有短路,断开12v后级,电压输出就正常了,还在继续维修中,可能是高压电路有问题了!

网友A:
可能是变压器有问题!

网友(点评):
液晶显示器的变压器少有损坏的,除非是保险失***间通电才可能引起变压器损坏。

网友:
电压过低就差反馈电路

网友:
先更换50v22uf电容  然后431光耦  再来主芯片

网友B:
4灯改2灯的,我参照论坛的帖子,把3kv的电容焊接到高压条的两边,还真好使了!!!

网友:
学习了。是不是高压包虚焊了呢?

网友:
会不会是12V到高压部分的一个保险电阻烧坏了

网友:
你的这种情况改一下通用高压板就行了!淘宝上多的是双灯的高压条!

网友:
我把4灯的高压条改成双灯的高压条了!焊接了2个3kv的高压电容!!

网友:
换芯片试试吧!要是还不行的话就再换431和光耦,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不熟悉电路的话还是换通用板比较快点

网友:
现在新的电源板也不贵修的已经很少了而且容易出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4灯改2灯的,我参照论坛的帖子,把3kv的电容焊接到高压条的两边,还真好使了!!!

请问下怎么4灯改2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问下怎么4灯改2灯

论坛里有相关的改灯的贴子,就是把3kv的高压电容焊接上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论坛里有相关的改灯的贴子,就是把3kv的高压电容焊接上就行!!!

哦 谢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变压器有问题!

一般保险失效的话,也引起烧变压器初级高压保护吸收元器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