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 不能关机

楼主(2013-11-21):
一台thinkpad e40  进水机,洗下就上电,还以为捡到宝了。。。。  开机出logo后,黑屏1分钟左右才到windows滚动条,更坑爹的是不能关机。 进水位置是屏线接口,屏显烧坏换过了。有没有谁修过类似开关机问题的,给个思路先

网友:
  上次一个自动关机给修坏了 。。。。

网友:
硬关机可以,软关机不行。。。

网友:
先换多几个系统看看啊,老往硬件里面钻进去干嘛?

网友:
个人以为先看关机后处于哪个状态(S3 S5) 哪些电还有呢?查PG 是不是有些PG不受控了(控制极一直未高或低)导致SLP_S3#等不被拉低呢!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
从新启动可以,就不能关机,还有就是开机出logo后,会黑屏好一段时间才跳转。 软关机是停留在正在关机界面。电流1.4A 。芯片组后面腐蚀了, 加旱无果 。。。。。

网友A:
前几天也遇到一台E40无法软关机的,怕修的问题越来越多,放弃了……硬关机可以,不知道什么问题

补充内容 (2013-12-13 10:25):
刷BIOS真的可以解决,客人前两天又拿机回来叫我换板,我就尝试修一下,论坛里找BIOS刷。找了好多都不行,最后刷了这个BIO经测试一切正常。现在把BIOS上传上来给需要的朋友

补充内容 (2013-12-13 10:34):
板号是:DAGC5AMB8HO   REV:H

网友:
应该还是主板上的问题,进水的机器伤不起啊

网友:
应该还是主板上的问题

网友:
进水的机器就是很难修啊  有料板还好修些

网友:
各位 刷BIOS 好的

网友B:
啊啊,那么夸张的,shuabios可以解决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啊啊,那么夸张的,shuabios可以解决么

可以的、我以前也刷过一台

网友:
进水一切皆可能。。。

网友:
先换系统,再刷BIOS试试

网友:
刷BIOS,干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也遇到一台E40无法软关机的,怕修的问题越来越多,放弃了……硬关机可以,不知道什么问题

补充内容 ...

联想E40 P6100U,集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