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AOC 2241V的困惑

楼主(2013-11-21):
中午客户送来一台AOC 2241v显示器,说暗屏。上电试机,屏幕是一闪黑屏。拆机量电源板有5伏,18伏,3.3伏。用点屏测试工具15分钟正常。定位高压部分故障,于是断开高压部分,外挂双口小灯高压板测试,20分钟正常,心想问题搞定,就拆了原板高压部分配件,双灯高压板铁盒放不下就放在铁盒外一侧,刚好能勉强合上盖,接好线,连电脑,开机测试,15分钟还不到,黑屏,再按显示器开关无反应。无奈再拆开,量电源板5伏变成1.几伏跳动,断开灯管,5伏正常,供高压板18伏仍不正常,断开外挂高压板,18伏恢复。我那双灯高压板冒烟肯定挂了。现在问题是我那双灯高压条扛不住22寸液晶屏,还是灯管有问题,吃不准啊,有修液晶的高手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你要确定你接的灯管是不是好的哥们  好的高压条接好的灯管才不会出问题  OK

网友:
你的通用高压板的供电多少伏的,原机的是18伏的,你换的是不是12伏的,换一个耐压高的10-30伏的,再试试,另外把灯管一块换掉!

网友:
感觉电源板问题,遇到过一个点一会12v会成为9
v

网友:
问题解决,高压供电两个1000uf电容实测才300多,更主要的是持续供电22uf电容实测才7uf,换了。测开关管s脚电阻正常,果断再上高压板,到今天客户没打电话来,估计搞定了。不过没成就感,怀疑升压线圈问题,究竟高压电路哪里出问题不知道,哎

网友:
理论上说,你高压板应该要上那种好一点的,宽电压的12~30V那种,另外高压供电滤波电容失效的话极有可能坏高压板,因为通用高压板上基本上没有滤波电容,这样就导致电源纹波大,容易烧

网友:
还得仔细啊,不过要快修是没办法啦,换高压条是快捷方式。

网友:
aoc的壳实在太坚固了,让人手都抓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