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T68插拔电源才能开机

楼主(2013-11-21):
今天修到一块板,开机不亮。检查没进水,测量电压都正常,pcirst只有1.4几,当表笔测复位电压时机器电流就跳上来了并且亮机。由于没图纸,果断用5K电阻接一个3.3v上拉,正常亮机,测试中又发现其他问题。现在故障为第一次开机正常亮机,进系统一切正常,除了USB没供电(这个好解决,没有短路的哦),正常关机后就开不起来了,触发有反应,电流上到0.3左右就立马掉了,有时电流可以上到1.2几,没跳变(正常1.7左右亮机),等会才掉电,测量一切正常。要拔掉cmos电池和电源后再插上才能亮机。全板检查除usb供电外没任何问题。直接更换HBM的南桥,故障依旧。IO是8752,想重新修复位但没图纸。现在请求高手给条思路????

网友:
没图纸看来只能换板了,汗!!

网友:
复位时机吧 看看飞的是3.3V什么电?是不是出来的早了,换个S0电试试!
意思是如果你飞个ALW3.3过去可能第一次上电,桥是从低等到高过程。关机后复位一直为高
影响再次开机时序。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A:
多谢这条思路,我明天去了再看看,等待我的结果(无线槽22pin是复位,考虑飞线麻烦,直接在无线槽的24pin接个5K电阻过去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多谢这条思路,我明天去了再看看,等待我的结果(无线槽22pin是复位,考虑飞线麻烦,直接在无线槽的24pin ...

希望能帮到你  最好有结果给我回复下,也好长长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希望能帮到你  最好有结果给我回复下,也好长长经验

好的,明晚等结果

网友:
这个问题很关键哦,拔掉电池开机才不掉并且亮机,一般每次都要放电池才正常,按常理有微短的可能性比较大,LZ仔细测下每个地方的小电容排除下呢!还有就是楼上说的你飞线的地方换个位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希望能帮到你  最好有结果给我回复下,也好长长经验

结果已经出来,这台机器最终报废。不过第二次开机掉电的故障已经解决。你说的看是不是上拉的问题,我看了一下,不是的。所以没去管复位了,考虑到USB没供电,用点位图往上找,最终找到有一个后继电压没出来,更换一个五角的门电路解决,但是新的问题又来了,第一次开机正常,关机后再开机,电流上到0.5左右不动了,量电压都出来了,cpu好信号也发出了,但是cpu电压有问题,正常亮机时电压为1.2v,现在不亮机只有0.93v,电压偏低,直接换了一个ISL6262故障依旧,再次把mos管和电容全换了,还是一样。查外围电路,供电开启都正常,但boot升压电压低了一点,只有5.8v左右,正常时为6.2v。开始更换周围的升压电容,没这种料板,找来华硕的用ISL6262的料板,相同电路上的升压电容对应换上,结果就死掉了,原来的电容找不齐了,现在cpu直接没电压了,想还原都没办法,同行的报不起价直接放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结果已经出来,这台机器最终报废。不过第二次开机掉电的故障已经解决。你说的看是不是上拉的问题,我看了 ...

真是可惜啊!!帮不上你 。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是可惜啊!!帮不上你 。

这机器有料板的话还是可以修起来的,可惜同行催的急,又没什么钱,懒得研究了,只是想不通为什么换了boot相连的升压电容就不行了(isl6262对应脚位上的升压电容换上的,换的升压电容决对没问题,已经换了两次了),换后感觉像是短路了一样,第一次开机电流到0.5几在掉到0.4几,等下掉电,再按开关触发电流直接上到2.8几3.几在下到2.几,看这电流太吓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