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华硕主板通病报USB Device错 显示15秒后掉电

楼主(2013-11-21):
今天接客户一台华硕台式机,客户说开机显示掉电(有别的档口维修员修过)。把电源,显示器接上开机检测机器问题,显示USB报错,15秒后关机。      打开机箱盖,查看主板型号P5B-V,每个USB接口一一检测,插USB键盘,按键盘大小写,灯会亮,4---5秒后USB键盘失效不能用。安显示USB硬件设备报错提示,把主板拆出来,主要检修USB电路部分:第一步,先量USB的2脚3脚信号线的对地阻值都一样正常;第二步,量USB的1脚电压5V正常(侧面4个USB接口:3个是5.02v;有1个是4.86v),把量得电压值对比一下,不会是4.86v电压这个USB相连线路的元件存在不良吧。好吧就先检测这组电压上的元件,有一个8.2K+一个4.7K电阻一起相连2个电阻,直接在主板上量得电阻阻值是3.23k一个,有一个是2.98k,怎么回事这么小的?不考虑,用烙铁直接拆焊下测量:一个电阻7.32k,一个4.71k,检测到的结果很明显:8.2k的电阻坏了(在USB接口旁边),直接更换8.2k电阻,装机插电源开机测试,亮机进系统OK.                                                                                                    总结:8.2k的电阻有一段是接地,简单理解为滤波电阻,如滤波电阻阻值变小,就回影响电压(电流)值,导致主板在开机自检过程检测有不良,主板才有报错,自动保护掉电关机。(得出15秒后关机)。

网友:
听说过电阻阻值会变大的,还没听过变小的。

网友:
没见过变小的,只有变大

网友:
阻值变小的,很多啦

网友:
我修到过一个ASUS小本,开机能亮但要报错, 拆机结果USB 5V 对面  一个电容坏了,换上一个好的,装机OK

网友:
还有的跳冒不插也会15秒关机

网友:
华硕就爱出这问题。

网友:
之前都是刷BIOS解决的,不好用,今天总算知道真正的解决方法了

网友:
曾经修到 重新把USB的跳帽跳一下就过去了

网友:
又是阿硕士???就知道坏8.2K电阻,台式机也是一样

网友:
华硕就爱出这问题。我遇到过

网友:
我见过色环电阻1000欧变成100欧的,不过你这板子症状挺明显的,楼主修的也挺细心的,这一块板收多少钱?

网友:
供电不一样会这样,,,知道了,

网友:
要是再有张图片就更好了

网友:
楼主修板细心  电压有轻微不一样 都被楼主 发现了  有时候 万用表 没电了就不准了 被万用表坑了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