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究开机电流寻找故障点

楼主(2013-11-21):
        昨天同行送修一台东芝笔记本,仅作一下除尘,结果杯具不开机了,老板拆了测半天,没搞定,看主板hdmi接口有变形,说这机器以前磕碰过,可能拆机前叫着劲呢,你们一拆板线就有断了, 然后又说放一晚上吧,兴许是静电,因为以前曾经遇到类似问题,也是除尘不亮,第二天就正常了,今天早上来了,测试还是没戏,中午把板子丢给我让我查查。

         加电测试,开机即电流跳到到1.2X,然后波动,没了反应,拔内存没变化,拆cpu不加电,身为小白的我又晕了,直接到1.2安,然后缓慢增加,那是有电路短路啊,可短路应该会没有PG信号,会掉电啊,而且不插cpu电流变化明显,插上cpu连cpu供电都有了,肯定不是供电问题,示波器测波形,内存有波 ,8脚的bios上2脚和6脚均有短暂波形,念念经先:1供电,2时钟,3复位,4寻址,5自检,6自举,cpu寻址到bios时就会有波形,估计寻址已经过了,而内存上有波形,说明cpu自检内存已经过了,再自检就是显卡了啊,自检显卡电流上升,那屏就得亮了,难道说除尘把显卡除坏了??那也太倒霉了,还有疑问怎么电流没有跳变呢?就算显卡不过,也该有2次跳变啊?

       没辙,找了个同类配置的本子看电流,发现好像跳变很快就亮屏了,录像慢慢研究,慢放写下所有电流变化,其中有一瞬间有0.57A电流,真是转瞬即逝啊,开机键按下后仅有0.5秒就出现了,而且一下子就跳了,这阶段估计也仅有0.5秒,跳到1.2A左右,上下波动两三次,这阶段估计有2秒左右,然后跳到1.39A,这时屏幕就闪了,估计屏供电已经有了,电流继续上升1.54A,1.67A,亮屏,出引导菜单提示,这下清楚了,0.57A电流停顿是cpu自检,1.2A波动是内存自检,1.39A就是自检到显卡了。

       再看原来的板子,确实是在0.54A停顿了一下,然后跳到1.2A左右,1.2A后慢慢升高原因也找到了,是因为没接cpu散热,导致温度升高,电流也慢慢增大到1.5A,然后主板掉电保护了,安好散热器,电流稳定在1.3A,这时我已经基本锁定是显卡自检没过导致不亮机了,测测显卡电容,没短,再找和北桥通信的数据线电容准备测量,发现问题,在那群小芝麻电容边,清晰的一个螺丝印痕,割断了4条数据线,放大镜下清晰看到都断成3节了,而且还紧挨着电容,天啊,那信号线比头发还细,电容能塞进注射针头孔,一台高难度手术,都要赶上心脏搭桥了,还好本小白练过手机飞线(不是葵花宝典),这飞线虽有难度但还是有机会成功,就是烙铁头太大了,很不好用,下班前总算飞好,测试亮机,圆满修复!

附上放大镜下拍摄的照片,明天有空拍张飞线修复的图片给各位评判

网友:
对电流跳变一直有疑惑,学习了,谢谢

网友:
呵呵、这几乎也算是东芝这款的本的通病了、、、   我也修到过  补了4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4根线是被那店主除尘后拧错螺丝造成的

是的、、、

网友:
不会吧?这样也是通病啊?难道是小日本挖的坑?太坑爹了

网友:
首先目测!!!

网友B:
1.2A后慢慢升高原因也找到了,是因为没接cpu散热,导致温度升高
这个是为什么

网友:
楼主已不算小白了,哈哈,上错罗丝了吧

网友:
拧螺丝刮到断线也算通病!? 涨姿势了...........

网友:
这还小白啊 分析的头头是道 学习了

网友C:
没拆过这机器的 第一次都会遇到这问题 硬盘螺丝比较短如果装错了就会到账打坏主板线路而导致不开机

网友:
机器上的螺丝有长有短,必须细心,稍不注意,上错螺丝十分容易惹祸。有过教训。像这样仅仅压断线已经是十分便宜的了,如果引起短路,后果不堪设想。

网友:
就飞这几条线也算高难度???

网友:
楼主还真是细心啊

网友:
说实在的这个好办,用风枪带锡球就好干多了。

网友D:
说白了就是断了几根线,查找问题和飞线有一些难度,请问楼主像这样的该如何收费?如果客户问起来是哪里坏了,就照实了说吗?还是......,毕竟你花了不少精力来查找问题啊!

网友E:
楼主怎么不把机器型号发上来呢,还有修板之前我做的第一步就是目测,

网友:
认真观察这种故障是可以发现的,

网友F:
总有些2货 低价强  维修  简单的  活  除尘啊  换屏  啊  换风扇啊  搞得  正真做维修的  好吃的肉  全部叫他们见了  骨头  留给我们   像这样的问题   少了 200不给修

网友:
这个应该是硬盘螺丝错了导致的。

网友:
这情况和我昨天见到的一模一样   那个人是自己清灰时搞短的

网友:
这就是不够细心,第一步观察都没观察好

网友:
这款机器除尘后不亮,70%都是这里的故障!!

网友:
楼主的电流大法 相当的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F:
总有些2货 低价强  维修  简单的  活  除尘啊  换屏  啊  换风扇啊  搞得  正真做维修的  好吃的肉  全部叫 ...

这位朋友的观点我认同,大环境下,就是有这么些人,搞得现在小问题都开不高价

网友:
是呀   现在这行竞争大了,有简单 的客户自己都搞定了,价钱低了你自己搞去,收费就得狠,物价上涨,不狠喝西北风呀

网友:
这机器还真是通病了,见了老多都是这断线。。。

网友:
呵呵~~其实装机也是一项技术活不是吗~~~~千万不要小看拆装机哦~~~~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总有些2货 低价强  维修  简单的  活  除尘啊  换屏  啊  换风扇啊  搞得  正真做维修的  好吃的肉  全部叫 ...

就是啊,凡清灰不亮拿来的一律痛宰

网友:
楼主真仔细   跳变都得录下来  再慢放 也是一种方法啊

网友:
这个已经是通病了,硬盘螺丝打错造成的。

网友:
干我们这行的就是要细心,要搞显微镜看板

网友:
一般我拿到板子先看

网友:
螺丝拧穿了 造成的?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A后慢慢升高原因也找到了,是因为没接cpu散热,导致温度升高
这个是为什么

看到你的问题 我晕了

网友:
搞维修就是要细心。

网友:
这几条线 我也飞过   最开始是客户拿来的单板让我们修的 什么故障忘了  修好后顾客非要拿回去自己装的 。第二天他拿来说不亮  最后看到是打错螺丝了

网友:
不用解释   没加散热器  电流会缓慢上升    过会高温掉电

网友:
深有同感,上次也是遇到统一毛病,纠结了一会最后目测到了此处、然后搞定呵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2A后慢慢升高原因也找到了,是因为没接cpu散热,导致温度升高
这个是为什么

具体我也不清楚为什么不安散热器会导致电流慢慢增加,但这现象确实非常明显,估计是cpu温度升高导致漏电流增大的原因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说白了就是断了几根线,查找问题和飞线有一些难度,请问楼主像这样的该如何收费?如果客户问起来是哪里坏了 ...

收费50元,店主朋友送来的

网友(点评):
你依据电流分析那么多,只拿50。太少了。就是你这样的养了那帮清灰的家伙。如我在你边上做,全拿给你修,还要你保修。我赚得多还安心。你赚得少还累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怎么不把机器型号发上来呢,还有修板之前我做的第一步就是目测,

这个点是我在放大镜下用微距拍摄的,都太近都无法对焦了,放在整个板子里面,其实是非常小的痕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拆过这机器的 第一次都会遇到这问题 硬盘螺丝比较短如果装错了就会到账打坏主板线路而导致不开机

呵呵,就是硬盘的螺丝惹祸,下次干脆不拧,这才叫好心办坏事

网友:
貌似是通病,遇到很多台。。 就是硬盘的螺丝打错。

网友:
嗯  楼主对电流挺有研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就是啊,凡清灰不亮拿来的一律痛宰

认同这种观点,否则我们拿什么生活,别说赚钱了。太多的2货把维修市场搞乱了,急需个协会来维护市场收费秩序。

网友:
一般都先仔细观察全板的   哈哈   不过就没你这细心的分析去查找到这问题了·

网友:
我就遇到过一台同行送来的,收200,把飞线还飞在原来的地方,以后还有赚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具体我也不清楚为什么不安散热器会导致电流慢慢增加,但这现象确实非常明显,估计是cpu温度升高导致漏电流 ...

装了散热就不会吗?我碰到加了也一样,CPU的电压也会上升

网友H:
LZ走了弯路,维修目测是第一位的,虽然维修不经这样的问题目测就出来了!浪费了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H:
LZ走了弯路,维修目测是第一位的,虽然维修不经这样的问题目测就出来了!浪费了时间!

是啊,弯路走过了,才明白怎么走近路,毕竟咱还一小白水平,其实这个板子给我学习挺多的,至少开机电流我比以前清晰了不少,现在看板子电流没有以前那么迷糊了,这就是我最大的收获了,下次一定多花时间检查主板

网友:
这问题不细心观察,还真很难研究出来

网友:
这么明显的故障你跟你师父都没看到。。。。不过维修思路清晰

网友:
东芝L600系列的这个地方不注意就会被拧坏的,修到好几台了。是硬盘接口的那个镙丝,大家注意一下就行了

网友:
非常高的技术,向你学习

网友:
这种故障看电流就知道了过内存会有跳变

网友:
真是细心啊

网友:
这个还真没什么好办法  但是也不能照实说   不然以后机器有问题  客户都会赖到头上的

网友:
维修之前要看看板子的外观

网友I:
现在信号的问题最挣钱。。

网友:
哎,这个装个机都装成这样。。。。

网友:
清灰有风险,入手需谨慎。

网友:
引用 网友I:
现在信号的问题最挣钱。。

其实我感觉信号问题比较难,若不是明显的外伤那肯定要啄磨图纸,好比是练习内功心法,这问题要是都能修,那肯定赚钱了,我们这很多师傅都不会看图啊

网友:
拿到一块板不观察下就开修,还有那几根信号线真不算什么吧,直接刮干净上锡飞线。。

网友:
楼主用上中医的望闻问切了

网友:
这个螺丝印也证明了细节很重要。

网友:
这种问题如果心细点就是检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就是啊,凡清灰不亮拿来的一律痛宰

都是邻里邻居的,有的时候不好宰啊,但是至少要150元。

网友:
这种故障也遇到过,螺丝惹的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收费50元,店主朋友送来的

呵呵 ,上次有个机客户自己清洗风扇开不了机了,拿 到我们这里来,看了下不触发,拆开看他既然把开关线插反了,   后来收了100

网友:
这是神马痕迹,不应该

网友:
楼主我非常佩服你的研究创新精神,居然想到要录像分析

网友:
用电流判断故障的经典之作呀

网友:
我也是很担心上螺丝,一不小心就会出问题,修笔记本不把最后一个螺丝打好点亮机,那还不算是好了,要收钱,慢点

网友:
好家伙,拧螺丝也会,涨姿势了

网友:
下次遇到这个机器我也小心了。

网友:
装机的时候还是得注意点

网友:
不够心细让费功夫

网友:
心细很重要的 电流变化可以大概给个方向的 学习了

网友:
这机器的通病。只要清洁上错钉肯定这位置就打孔了。

网友:
拧错螺丝造成的

网友:
螺丝上错了吧,装机的时候还是小心点

网友:
思路清晰,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