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吧收了一批华硕P5KPL-CM

楼主(2013-11-21):
网吧硬件更新,收了一批华硕P5KPL-CM主板,也就是G31,老板更新后一直舍不得卖,放着几个月,结果10片里面只有一两片能正常点亮。其它均无法点亮,试着将点不亮的主板通电,不去理会,半个小时后,它就亮了,上系统一切正常。这就是常说的主板潮湿是吗?一般是如何处理?

网友:
老板子了~~!一般有人来修同等级的台式机!直接一点换板吧!

网友:
受潮了,虚焊多,硬件老化

网友:
建议还是多测试下板子,跑3D   放电影

网友:
烤箱 能解决大部分问题

网友:
用热风枪对着桥吹,温度200度左右 旋转 别盯着一个地方吹         不知道这种方法能解决楼主的问题不  或者直接用烤箱

网友:
赶快卖掉吧

网友:
当然损失的是老板,我都是按废板一片15块收,能活几片算几片。明天全部上BGA烘烤,看看结果再告诉大家。

网友:
当初收过来,就应该用保鲜膜裹起来。
及时放几个月也不会生锈。并且防尘。

网友:
放BGA上面200度恒温加热5分钟,10片里面有4片救活了。

网友:
还是会返修的,你最好把SB处理一下。

网友(点评):
看SB边上有一些272,822的排阻,试着换几片板,结果活了。

网友A:
楼主哪里的,收废品的价格都比你高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哪里的,收废品的价格都比你高

15一块不低了,我们这10块钱一块也有人卖

网友:
真幸运  以后遇见这样的事情 也得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