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touchpad repair of Lenovo G460E

楼主(2013-11-21):
                                Lenovo G460e                  FAULT:   TP does not work
DESCRIPTION
   The keyboard connector and the touchpad interface have both been eroded by an unknown liquid !Two  capacitors connected to the touch panel have been completely corroded !

MAINTENANCE RECORDS:
Customer has recently replaced the KB  by himself !

REPAIR PROCESS:
    Firstly, I cleaned the both places with banana water very carefully !
     Secondly, I measured one pin of the touchpad interface with my multimeter , Unexpectedly ,the voltage of the pin was only 2.86v !

      Thirdly, I measured the voltage of the related pull-up resistor next to EC,found that,The multimeter showed the number of 5.03V!

        Finally,connected the  pull-up resistor  to the related point  without normal voltage on the touchpad with one Copper wire ,In addition, cut the wire that from the point to the anormal pin !

   That's all ! Thank you for watching........
                            The end
                    有事您Q我

sw1238845 -2 反对外国人来这发帖!

网友A:
全是英文,哪个高手能翻译下了,拜托

网友:
键盘改的线昨天问你没说今天来英文的

网友B:
故障:TP不work8 X9 O4 S4 P6吨:Q)B'V
产品描述:
    键盘和触摸板接口连接都被不明液体侵蚀连接两个电容触摸面板已经完全被腐蚀!

维修记录:
客户最近已经取代了自己的KB!
   T + B2 B5 Q2 ^ 1`9 T#P + Z
维修过程:0宽* W%I4Ø,S0Ž
     首先,我非常仔细地用香蕉水清洗两地!
      不料,其次,我触摸板接口与我的万用表测量引脚,引脚的电压只有2.86V!
0 H-J7`,O&C *?&M(G0 R1Ž
       第三,我旁边的EC相关的上拉电阻,测量电压发现,万用表显示5.03V的数量!
:R&] / ^ 6号码:{1〜2点。 C#\。 O.ħ
         最后,上拉电阻连接到相关的点,而不在触摸板上与铜线的正常电压,另外,切割导线,从点到的异常可引脚与[5 | +升#X! Ÿ

'N&{%? E4 W4í
    这一切!感谢您的收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故障:TP不work8 X9 O4 S4 P6吨:Q)B'V
产 ...

老大!你以为这些翻译软件很准确吗!好多地方都翻译的不是那么回事!甚至念不通,,,明白???

网友:
小斌,下会不要英文了,看不来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故障:TP不work8 X9 O4 S4 P6吨:Q)B'V
产 ...

伙计,你做多久了!还问这种问题??还有我那帖子上已经写的清清楚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是英文,哪个高手能翻译下了,拜托

兄弟,英文不过关还来修电脑!真是佩服!

网友C:
英文不错, 就是彩色字看得有点蛋疼

网友D:
是美国人来中国修电脑吗

网友E:
英文好,也不要在这里显摆吧。

网友F:
楼主  搞个英文干吗   看不懂  难道你要做唯一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  搞个英文干吗   看不懂  难道你要做唯一

呵呵,,要的就是英文!说白了 就是故意的!!唯一!那是必须的!我不喜欢走寻常路!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  搞个英文干吗   看不懂  难道你要做唯一

还有一点就是我这样也可以给广大的迅维维修人员一点更新鲜的东西啊!让迅维多姿多彩起来!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E:
英文好,也不要在这里显摆吧。

晕!这叫显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美国人来中国修电脑吗

你这发型是外星球来到地球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英文不错, 就是彩色字看得有点蛋疼

是啊!这帖子可是花了我好几个小时啊!

网友:
够低调的。顶了

网友:
哪里来的老外

网友G:
老外怎么了!比你们中国人强多了!

网友(点评):
知识无国界,但是技术员又国界

网友:
引用 网友G:
呵呵,,你说我低调?什么言外之意??

就是  顶了

网友H:
其实也没什么,就是客户用香蕉水洗刷过键盘接口,然后自己测量触摸屏借口电压一端为2.8,EC输出端为5.03V,最后飞线发现出了问题,触摸屏不能用,是这意思吧?
这英文也没什么,只不过,维修人员,应该懂点E文,才能提高更快,我至少是这么觉得的,因为,现在电脑从设计到理论到实践投产,基本都是用E文做媒介,大家也应该懂点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老外怎么了!比你们中国人强多了!

你既然看不起中国人,就别在中国人的网站上发帖子
你不是中国人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其实也没什么,就是客户用香蕉水洗刷过键盘接口,然后自己测量触摸屏借口电压一端为2.8,EC输出端为5.03V, ...

好了,大哥,算你赢了!总行了吧,,,你自认为自己翻译的很对,,自认为自己说的头头是道,很有道理。。。切。。。

网友G:
引用 网友H:
你既然看不起中国人,就别在中国人的网站上发帖子
你不是中国人吗?

我是不是中国人貌似跟你没一丁点关系吧,老大!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是不是中国人貌似跟你没一丁点关系吧,老大!

别在那里光嘴巴叼得那么厉害,不服气可以发个帖子看看多少人鄙视你,
看看你自己说的话:

我承认老外很强,,但是,什么叫:你们中国人?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好了,大哥,算你赢了!总行了吧,,,你自认为自己翻译的很对,,自认为自己说的头头是道,很有道理。。 ...

我可以告诉你,就你那点英文,还只不过是汉语版的英文,你还显摆个啥?你知不知道你的语法有多少处错误?

比我技术好而且英文好的维修同行有很多很多,讨论技术性问题没有输或者赢。

网友(2013-12-27):
引用 网友H:
我可以告诉你,就你那点英文,还只不过是汉语版的英文,你还显摆个啥?你知不知道你的语法有多少处错误 ...

大哥,妳饒ㄌ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