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电路详解

楼主(2013-11-21):
这几天还没找到实习的地方,没事在家里温习以前学的液晶显示器开关电源电路,本图纸以长虹电视的电源板为例,加了我自己温习时的注解,希望对初学者或者自学液晶显示器的朋友有所帮助。
       另外,注解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希望大家给我指出来,让我们共同学习,共同提高。

原图:

网友:
220整流——起动电压——芯片振荡——电源管驱动——电流反馈——电压反馈!!!

网友A:
图片字太小有些看不清,要是图片能清楚些就好了

网友:
猪头柄同学指的电压反馈应该就是指12V和5V的电压反馈,即12V和5V的稳压电路。它不光反馈给IC903,还反馈给精密稳压器IC902、串联分压电阻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片字太小有些看不清,要是图片能清楚些就好了

图片可以放大呀

网友C:
电视的板子我没弄过,那天家里的电视坏了,心想终于有电视修了,急忙把电视取下来一看,结果是 4岁的儿子把电源开关给关了!哎,遗憾呀!不过看来和显示器的电源板差不多嘛,电路都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片可以放大呀

放大时能放大,放大了还是模糊,好多字都看不清楚啦。

网友D:
1 、VAR901 为压敏电阻作用是当市电输入过高是熔断从而使流过其的电流迅速增加几个量级使保险熔断从而保护后级电路,还有就是他的旁边标有NC 应该在是设计时出于成本考虑在实物上不上的。2、NR901  才是你说的那个抗浪涌电流的负温度系数电阻,

网友:
       倘若初次接触开关电源,可能会对光电耦合器IC903所起的稳压作用有点迷茫,所以我特地在图片中详细注解,在此附上光电耦合器的一点资料,顺便解释一下为什么输出电压过高时会使电源控制芯片2脚的电压变低。流过光电管1、2脚的电压升高,那个光就强,光一强,3、4脚的导通程度就随之加大,那个4脚是直连电源控制芯片2脚的,3脚是接地的,所以3、4脚导通程度越强,那个电源控制芯片的2脚的电压就会越低。这是我的理解,不对的地方请高手说明,误人子弟就不好了,呵呵。

     光耦合器以光为媒介传输电信号。它对输入、输出电信号有良好的隔离作用,所以,它在各种电路中得到广泛的应用。目前它已成为种类最多、用途最广的光电器件之一。光耦合器一般由三部分组成:光的发射、光的接收及信号放大。输入的电信号驱动发光二极管(LED),使之发出一定波长的光,被光探测器接收而产生光电流,再经过进一步放大后输出。这就完成了电—光—电的转换,从而起到输入、输出、隔离的作用。由于光耦合器输入输出间互相隔离,电信号传输具有单向性等特点,因而具有良好的电绝缘能力和抗干扰能力。又由于光耦合器的输入端属于电流型工作的低阻元件,因而具有很强的共模抑制能力。所以,它在长
线传输信息中作为终端隔离元件可以大大提高信噪比。在计算机数字通信及实时控制中作为信号隔离的接口器件,可以大大增加计算机工作的可靠性。

网友:
我在说多一点吧   ,关于电压调整的  原理是这样的当负载过重或过轻时会一起输出电压的过低或过高,假设某一时刻负载引起输出电压过高由取样电阻的取样点会升高(431的R 脚 电位升高)其A K 之间的导通程度加深 而流过光耦1 2 脚的电流就会增大 那我们知道在二极管中流过的电流越大其发光程度越亮,由此光耦的光敏三极管就会因受到二极管发光亮度的影响导通程度加深使IC901 的2脚电位下降 从输出的驱动脉冲变窄,使Q901的导通时间变短从而达到稳压的目的。(为什么开关管的导通时间变短就会使电压下降而达到稳压的目的  查一下公式便知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1 、VAR901 为压敏电阻作用是当市电输入过高是熔断从而使流过其的电流迅速增加几个量级使保险熔断从而保护后 ...

多谢黄师傅指点,受益匪浅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视的板子我没弄过,那天家里的电视坏了,心想终于有电视修了,急忙把电视取下来一看,结果是 4岁的儿子把 ...

兄弟 这个板 PFC都没加当然简单了

网友:
这是经过黄师傅指正后修改的图,原贴已无法编辑,所以放在这里了

网友E:
请教下,这边有台显示器,是外接电源的,故障是通电屏幕一闪无图像马上黑屏,开关绿色马上变黄灯。电源是外置的,绿色灯亮时屏线有几组电压,黄灯时没有。高压供电部分一直只有24V,NC跟ON/OFF无电压,DIM2V左右,请问该如何下手?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请教下,这边有台显示器,是外接电源的,故障是通电屏幕一闪无图像马上黑屏,开关绿色马上变黄灯。电源是外 ...

本人正在温习巩固以前所学理论知识,对于实际产生问题还缺乏经验。
根据你的描述,我想无外乎MCU或高压条问题
当然还有什么灯管、屏线、屏控板等也有可能,我觉得MCU坏的机率还是大点,你通电时手摸一下MCU芯片,看是不是有点发烫

网友:
引用 网友F:
检测 驱动板 输出电压 正常 吗 开关 绿色 马上 变黄灯 说明 高压板 没有 收到 驱动板发送过来的 工作信号 ...

谢谢你的回复,高压供电部分,主供电2v正常,其他NC跟ON/OFF无电压,DIM2V左右。你说的驱动板发送过来的 工作信号具体怎么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本人正在温习巩固以前所学理论知识,对于实际产生问题还缺乏经验。
根据你的描述,我想无外乎MCU或高压条 ...

谢谢你,MUC只是微温,芯片周围的排阻没电压,电容有1.8跟3.3,搞错了,MUC应该是WT69P803,不知道如何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般可以测 显示器 按键的开关电压3.3V 就知道了 这个 电压是电源板 出来的5V电压经过1117转换过来的

开关有3.3V。按开关也有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