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1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3-11-21):
前言:在发这个贴可能有的人觉得我啰嗦一个小问题上这么多图干什么但是我也是为了和我一样的新人能够看懂所以希望大家不要喷。有错误的地方还望前辈们不吝指教指正谢谢。
一块联想G41主板不开机同事修了一半因为有事情到我手上来了。上手给我交代晶体换过不行准备换IO结果有事情就给我了,IO已经被我同事下了。 同事叫我换IO问他量没有量其他条件他来一句强行开机CPU电压都出来来肯定是IO的问题就走了。没有问到有什么有价值的信息先不急这换IO我还是先量一下开机条件吧。吧IO边上洗干净 先量一下电池和跳线帽的电压 没有问题晶体也正常 接下来南桥待机开关上的电压也都是正常的。现在将目标锁定到IO上先不换找到IO的供电测量这没问题。测量南桥发出的SLP_S3#0v触发一下开关还是0V没有跳变 【这个IO是新IO具体的开机是怎么样的也不是很清楚摸这石头过河吧】没有SLP_S3#IO肯定不会拉低绿线,再次把目光瞄向南桥吧条件重新量一遍确定都正常。干南桥 把南桥周围的东西拆掉以免被高温烤坏了。吧南桥拆下来再量一下跳线的电压 在检测一下IO到南桥的线路确定没有断线。把IO还原在料板上找一个南桥上去 到此维修结束。【由于此机IO型号比较新没有找到在台式机上应用的PDF资料经过多番查找才找到此IO在笔记本上应用的截图型号是sch5147所以请大家注意区分和台式机的应用电路】

网友:
修一张你就断定坏的很多的,在说我这个IO和IT8718F—S有毛线的关系我也不是换IO好的这么晚了还来灌水

网友:
修的真有精神呀

网友A:
IO 拆了,上电,南桥乍可能发出slp信号   除非io  不参入  触发     主板的具体 型号是多少,最好写清楚-----------------------------板修好了,BIOS  备份出来 吧。。 品牌机 BIOS 不太好 找===========鼓励下发原创贴,但贴子写的不是很清楚加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IO 拆了,上电,南桥乍可能发出slp信号   除非io  不参入  触发     主板的具体 型号是多少,最好写清楚--- ...

这样啊,看来这个板还是乱修好的。都是没有图纸惹的祸。这个IO是参与开机的。谢谢版主的提醒下次维修一定注意发帖一定加油。这个联想G41的板BIOS论坛上有好多就不发了。图纸没有不知道哪位兄弟有补上谢谢

网友:
lz 主板处理么?有意收一片

网友:
没有电路图,我想请教一下你是怎么找到南桥发给IO SLP-s3信号的那只脚?

网友:
我只能顶顶一个 ,因为我不会跑电路,我要好好学啊

网友:
此主板我修了几十片 无一列外全部GB南桥坏或者不良  表现为不触发 或者进滚动条前黑屏 还有卡logo(一般为USB控制器坏)  这个主板只能换南桥 有些做南桥的话也会好但是还会坏

网友:
GB桥  就那样子

网友:
看来楼主这次用运气修好的。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此IO是IT8718F—S,坏的很多,我也修过这张板,就是换的IO解决的

想问一下楼主到底是怎么修好的,还是没看懂楼主的思路

网友:
开始看到就感觉不对,没IO怎么会有SLP信号呢。LZ好像开机电路还没大弄明白,大家一起努力呀!

网友:
打酱油的路过...

网友:
呵呵,没有IO怎么能有SLP3,估计是LZ写错了吧。但板子已经修好了,这是目的

网友:
亲  io不上也可以开机? 也可以量开机条件? 南桥没有也可以量跳线帽的电压嘛?  说了那么多 他是南桥坏导致的么  求答案

网友:
主板是大修了,好了就行

网友:
这个板子我也修过很多,确实多数坏GB的南桥。

网友:
我想知道是加桥了,还是换io了,至于电路不太懂

网友:
学习学习 路过了

gfj361327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换完南桥怎么不洗板的.....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清晰,维修技术很好,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