贱若盘屎的阿速死(ASUS)Z99D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3-11-21):
华硕ASUS(俗称阿速死)Z99D本本一台。AMD平台的,配置:AMD Turion64 X2 TL-56处理器,主频1.8GHz,1024MB DDR2内存,120GB 5400转SATA硬盘,nVIDIA GeForce 8400M G独立显卡。

拿到手测试了一下,插上电源,充电灯不亮,按电源键没反应。接可调电源,电流0.01A,典型的不触发故障。

先检查通病,Z99D这本本有三大通病,一是北桥、显卡芯片易坏,二是显卡插槽易接触不良,三是休眠开关易出问题。一般休眠开关问题易导致不触发故障。检查休眠开关良好,排除通病。
接下来就要仔细分析电路了,下载了该机型的电路图点位图。机器板号A8N。
先看图纸,华硕还算有良心,图纸第二页就有该机的上电时序(Power On Sequence),修起来就舒服多了。

根据时序,该机待机时就应该有+3V和+5V,先测量电感L8100和L8101,无3V、5V电压,但Q8100和Q8103的漏级都有19V电压,说明隔离保护过了,但+3V和+5V没开启。根据时序图,测+5VA0和+3VAO,发现+5VA0正常,+3VAO没有。

+5VA0是TPS51020内部的线性稳压器输出的,+3VAO是由+5VA0通过U8102转换的。通过点位图,很方便的找到了U8102(SI9183DT)。

实测U8102 5脚没有输出,仔细检查,是R8121(174K)腐蚀了。

在料板上拆了个180K的电阻,装上去试试,有待机了。考虑到有元件腐蚀,于是把主板仔细检查了一遍,发现电阻R8403(100K)腐蚀。R8403是+2.5V电路的电阻,如果损坏估计2.5V会不正常。一并更换。

按开机键,电源指示灯亮了,电流欢快的跑了起来。插上显卡板,接屏,亮机了。又花了20分钟装机,装好后,一切OK。

华硕品质,贱若盘屎。这电脑的做工用料都比较次,当年价格还不便宜。质量堪比神舟,价格看齐索尼,阿速死,你这是要做死的节奏么?

网友:
附上图纸和点位图

网友:
图纸分成三个压缩包,一起下载才能解压

网友:
楼主神速啊,修的牛快

网友:
不错呀~~~但是如果楼主刚开始就仔细的看看板子估计速度还能快点吧~~~一般我拿到板子先看看~~再测量~~~呵呵~~~~但是楼主的口才不错呀~~贱若盘屎有同感~~

网友:
下载的多少分啊 老大以后实在点 好吗

网友:
楼主是高手向你学习,点位图软件我拿走了

网友:
软件不错,可惜是繁体的,讨厌繁体字

网友:
不错,分析的不错,华硕是快速死了,死多了,我们才赚多,呵呵

网友:
楼主写的很详细,哈哈学到了不少东西

网友:
一般小问题,多观察还是会发现问题的所在

网友: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