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主板维修经验总结汇总

楼主(2013-11-22):
联想主板维修经验总结汇总

945GC-M2跑04 0b维修.doc

网友:
联想主板维修经验总结汇总2

L-I945GC V0.3无CPU电压.doc

联想7842(L-S662F)无显分析.doc

网友:
联想主板维修经验总结汇总3

联想8942(M2VLE-RH)挑电源不加电分析.doc

联想10223(945GZT-LM)不加电分析.doc

网友:
看不懂是什么型号的啊。。。。。。。

网友:
数字如8942是联想的ERP,主板上可以看到11008942字样,M2VLE-RH是代工厂家的型号描述在主板的PCB上可以看到M2VLE-RH是GA给联想代工的,L-I946FB是富士康代工的,945GZT-LM是ECS代工的,L-A690是MSI代工的

网友:
对于常修联想电脑的人有点帮助,对于其他人故障现象可以参考

网友:
楼主为啥不一块打个包啊,这全下了得需要多少积分啊

网友:
大哥我也需要下载东西,我也缺钱啊,有付出才有回报啊,我还希望别人发上来的东西不要设定任何高级权限呢,可能吗

网友:
无私的好同志,顶下

网友:
楼主。你应该自己先打开一个,截图,让看帖的看个大概,有用才会下载的。下载分来之不易谁也不会轻而易举就送给你这么多,

网友:
............不知道里面东西咋样 应该截图看看 下载分都是血汗分啊...

网友:
能不能给个预览啊。。。看看效果,真的有用不?

网友:
现象已经说的很清楚了,遇到过这种问题的可以下来看看,一定会有所帮助,没有遇到这种问题的可以忽略,发文档一是我不太会上传图片,再是方便大家下载保存,其实我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赚点银子下点东西,我下载东西的时候有很多也是下载之后才发现对自己美多大用处,那就当是给别人送点银子吧,毕竟这年头大家都不容易,哈哈

网友:
楼主还是截个图吧  要不然都不敢下载啊

网友:
联想8942(M2VLE-RH)用API6PC05 250W电源不加电,有些电源则可以正常加电
分析 :
1、        插数码卡通电后发现数码卡+12V灯亮,好板在加电后才有+12V
2、        量+12V对地阻值正常,通电量+12V电压为4V多。
3、        怀疑+12V与其相连电路之间短路,查图纸如下:

怀疑图中的Q44不良导致5VSB与+12V之间有漏电现象,拔掉电源量Q44的5VSB和+12V之间阻值为015欧姆,好板为293欧姆,取下Q44量果然内部短路,换Q44后OK
结论:
1、        Q44零件内部击穿
2、        请维修人员在维修过程中要插数码卡通电后看一下数码卡的各指示灯是否有异常,若有异常则维修之。建议测试人员在测试过程中插上数码卡测试,遇到插数码卡通电后数码卡的各指示灯有异常的板子,退还相关维修人员维修后再测试。通过以上可尽量避免此类故障的板子流出。

网友:
对不起,图片俺不会上传,内容就是标题问题的具体分析思路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清晰,维修技术很好,值得学习!

网友:
这个是台式机板子的吗?   我还以为是笔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