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屏还有木有修的价值

楼主(2013-11-22):
  客户的IBM笔记本屏坏要换屏,说太贵,看看能不能修;这个还有木有修的必要?

网友:
先查一下吧,应该是屏线或者是屏坏了吧,先换根屏线试试

网友:
  估计 是屏坏了  拆下来单独测试看看

网友:
lg的闪屏门?没必要修了

网友:
屏电路坏了,和屏线没有关系

网友:
141LG的闪屏门,有人说是电路板的问题,有人说是软排线的问题,目前没有人能说清楚。

网友:
这是屏本身坏了,要是电路还是可以试一下的

网友:
先换屏线试吧 屏板问题比较大的可能性

网友:
应该是屏到逻辑板的排线问题

网友:
屏坏了,没修的价值了。换吧!

网友:
屏挂了,换屏吧

网友:
这种屏本身坏了,没办法修了,

网友:
换屏吧,嫌贵就只有当废品处理了

网友:
屏坏,已经没有维修价值,如果有人能够低成本维修成功,那就有的修了,这种屏太多。

网友:
如果对他有感情的话  可以修下

网友:
这个~真没修的啊~~~你可以找一个有亮线的或是不太严重的~~给他用~~说只能修道这个程度了~~呵呵~~~收点钱完事~~

网友:
屏坏了  通病吧

网友:
这样的屏要没有修的必要了 直接换吧

网友:
换了吧 没得修了 好多好多

网友A:
排除屏线的可能,基本可以判死刑了

网友:
LG的通病 跳线

网友:
木有价值了

网友:
如果是LG的就不用修了,换吧。

网友:
你这个是什么屏呢,14.1的小尾巴吗,这个只能换了

网友:
排除法试一下屏和屏线

网友:
平坏了 ,,不用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排除屏线的可能,基本可以判死刑了
屏线都可以不用排除了,屏坏!

网友:
不用修了,屏坏了,又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