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有待机不触发

楼主(2013-11-22):
BIOS放电后可触发,触发关机后再重启故障依旧,会不会BIOS的事?谁有发一个过来 ,我的是I3  独立

网友:
开关板脱了线吧,清空CMOS之后是自动启动的.

网友:
厉害 ,就是线有问题 ,刚测完,谢谢 ,问题解决

网友:
修机经验就是金钱

网友:
二楼说道点上了。有时候问题被想复杂了

网友:
经验加图纸加时序完美结合

网友:
呵呵,简单开始,有些问题让人头疼啊

网友:
楼主应该不会修笔记本,应为这个简单的一测就出来了。

网友:
这个情况遇到过 以为是其他地方有问题 结果差点修遭了  后来没有插开关线 直接镊子短接那个接口那里 才发现是开关问题

网友:
开关早就测试了 ,就是没想到线会有问题 ,吧问题想复杂了

网友:
看来是遇到过啊,学习了

网友:
应该先测开关和接口处有没有高低高的跳变在不触发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