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85进水待机0.12

楼主(2013-11-22):
前几天接到一台联想Z485机器A6处理器,进水机,CPU座子中间的空隙都是水,故障是3.5V,主供电都短路,测3.5V供电芯片TPS51123,高端MOS管坏,烧3.5V单元电路1.2V供电芯片51211和IO发烫,定了三个芯片装上现在3.5V都出来了,开关上也有3.3V待机电压,但是待机很高,0.12,不触发,各电感对地阻值都正常,南桥应该没问题,IO换过,3.5V有,开关电压也有,待机高是什么原因啊,实在没思路了求助大师们一下,谢谢

网友:
VREG3 和VREG5对地短不短?还有短路元件没发现。在仔细找找

网友A:
待机高看哪个芯片发热啊。那个热就查哪里的问题。有短路的

网友B:
LDO3   LDO5肯定有短路

网友:
还是有短路的地方的 ,好好找下。

网友:
主板应该还是短路着

网友C:
楼主首先很细心哈值得鼓励但是楼主是否有点遗漏了线性电压的对地阻值情况啊毕竟待机下的那些可以产生供电的地方都是可以使得待机高的嫌疑犯哦所以我建议你对那些产生分压的那些供电小单元进行检测当然还得包括线性电压即其他大侠说的LDO3或LDO5哈这里再说一次
电路板上的静态检测对地阻值不仅仅针对的是电感而且还包括有一些只要插上适配器就可以产生电压的供电分压点当然还有系统供电转换管芯片组供电转换管这些均是对地阻值的严查对象哦

网友:
应该还有其它转换电压短路。

网友:
VREG3和VREG5对地都正常,基准电压和激放电路对地也是正常的,找半天没找到短路的地方,麻烦问一下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在那一块附近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待机高看哪个芯片发热啊。那个热就查哪里的问题。有短路的

微短路怎么可能会发热,又不是大短

网友:
引用 网友B:
LDO3   LDO5肯定有短路

都量了,没短,短了3,5V就不会出来了把,现在有3,5V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首先很细心哈值得鼓励但是楼主是否有点遗漏了线性电压的对地阻值情况啊毕竟待机下的那些可以产生供电的 ...

谢谢你耐心的回答,但是那些地方我都找了,没发现短路,线性电压基准电压激放电路都正常,这情况一般是哪一块附近有故障啊?3,5V电源管理芯片附近吗?

网友E:
amd新机型待机时还有个1.1V的电压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微短路怎么可能会发热,又不是大短

微短才去找哪个热呢。这个瓦数足可以试芯片微热了。大短还能一直通着电去找哪烫?

网友:
引用 网友E:
amd新机型待机时还有个1.1V的电压呢

没测量出有1.1的电压,我再找找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微短才去找哪个热呢。这个瓦数足可以试芯片微热了。大短还能一直通着电去找哪烫?

整块主板我找了,没有发现发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测量下 IO的工作条件 正常吗  查下 3VPCU 转 5VPCU 二级电压转换电路 工作情况

谢谢,我在找找看

网友(2014-06-17):
线性可能短路,一些小电压转换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