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肋LQ630K时通电时不通电

楼主(2013-11-22):
爱普生LQ630K的小机子,时通电时不通电,先清洁了导轴棍,情况好一点点,拆下打印头检查正常,两头线清了一下又好了一点,仔细检测电源板112V,42V,4。8V都很正常,主板也没查出短路,就是时不通电时通电,正常时打印,联机一切正常,求大神指点!
    小弟愚见:1电源带不动负载?

补充内容 (2013-11-25 09:52):
该机电源板与主板为接插座联接,我加高了电源板,让接触更紧密还是不行,换了个开关管还是不行第一天OK,第二天开机不行,问题锁定电源板上,估计有元器件不稳定,要是时间够应能搞定,希望有大神给指导性意见!

网友:
这个搞不定哦   我们是修电脑的

网友A:
电源线看看是否 有折断情况吗

网友:
电源板的问题

你是正式维客吗?给点建设性的好不好!你不是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线看看是否 有折断情况吗

你是说220V电源线吗?

网友:
这个多半是电源后级负载故障,你换个打印头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