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回来的文档打开是乱码,如何解决

楼主(2013-11-22):
恢复回来的文档打开是乱码,如何解决
恢复

网友:
没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
去问下度娘,看你是什么文档了,看有没有好的软件了。

网友:
破坏了 没有什么办法了

网友:
首先要知道,形成的原因,如果,是被覆盖引起的,是没有办法的。
同意楼主:
5.0
ilove17109
同意楼主:
同意罗工,如果是数据被覆盖造成的乱码,是无法恢复的

网友:
再找找看有没有不是乱码的相同文件

网友:
同意楼上的意见。也就是调整一下文件头,其他没什么好办法了

网友:
用恢复软件里面自带的word修复一下看能不能搞好

网友:
多试几个数据恢复软件试试如果还是乱码,那可能就没法恢复了。

网友:
如果你了解文件结构你就不会问这个问题

网友:
文件有碎片的,一般软件恢复过来肯定是乱码了

网友:
乱码的意思就是恢复失败!

网友:
我也碰到几例,真的不好处理!文档修复了也一样!

网友:
乱码就是失败了

网友(2013-12-28):
好像有专门修复文档的不过价格比较高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次 被覆盖啦 就会这样

网友:
这种情况比较多见!如果恢复出来的所有文件都打不开,那么可能是你使用的软件效果不好,建议更换件试试;如果部分文件打不开,可能是由于碎片造成,这种情况下,修复非常困难。单纯的靠修复软件修复估计没什么戏。

网友:
恢复失败= = 视频图片文档都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