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6571 VER:2不开机走2B

楼主(2013-11-22):
MS-6571 VER:2修了几块都是开机走2B就是走不到显示,这几块都是CPU电压的电容爆了,换掉电容之后还是走2B,查内存电压正常,分排IC也是没有问题。请问一下这主板有没有见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A:
各个电压都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各个电压都正常吗?

正常,之前有板有时有显示的。现在这块内存槽我都换了。还是这样。

网友:
擦金手指没有

网友B:
看下显卡插槽,清理一下,查显卡工作条件,应该是报显卡不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下显卡插槽,清理一下,查显卡工作条件,应该是报显卡不过

真的是这个问题。还搞了那么久。。。。谢谢。。

网友B:
啥问题? 是槽子脏了吗

网友:
显卡 ,,北桥

网友:
前两天修好一个V星的,也是2B,不过忘了修的什么了,每天修的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啥问题? 是槽子脏了吗

槽子脏了。。。

网友:
看来是显槽子脏了,楼主犯错了

网友:
有的板子换过电容以后就不跑马 或则档代码 因为有的板子PCB漆很薄 换电容的时候容易把背面的线烧断 我遇见过好几次 才发现

网友:
2a/2b  不过显卡啊  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