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NAV70小本 版号LA-5651P 不显示

楼主(2013-11-22):
此机客户说是台风那天晚上坏的  第二天开不了机 客户怀疑为雷击坏的,插电看电流感觉好像没过显卡。没有雷击, 果断拆机
裸版点机电流为0.33左右。 我在论坛上查了 次类型机子电流差不多显示了, 示波器抓到内存的波了  读内存了。 没显示 上BGA 加焊,还是不显 , 直接换了个N450 还是不行 一样,  想刷个BIOS试下苦于没BIOS  图纸在论坛找了个不知道对不。图纸上传了麻烦高手指教下

Acer Aspire AOD 532H NAV70.pdf

网友:
我修过一台是开机芯片损坏,有个pwgd信号输出太低,开机不显示,换个开机芯片好了,你可以测量一下看看

网友A:
你的电流也是0,3左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流也是0,3左右?

对啊
0.3不上电了,没有跳变
开机时上到0.4有跳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啊
0.3不上电了,没有跳变
开机时上到0.4有跳变

我这有几次跳变  抓内存有波。最后到0.3不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有几次跳变  抓内存有波。最后到0.3不动了

我说是裸版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看看大神们怎么说

网友B:
就是裸板,不上内存电流0.2几,具体你自己测一下开机芯片上的重要信号就行了,具体是不是开机芯片导致的你得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裸板,不上内存电流0.2几,具体你自己测一下开机芯片上的重要信号就行了,具体是不是开机芯片导致的你 ...

我查了一下 内存PG  是舍弃的  但是只有2.3V  电感前端有2.3  后端是1.8  感觉有点异常

网友:
yuqifeng -2 严禁灌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裸板,不上内存电流0.2几,具体你自己测一下开机芯片上的重要信号就行了,具体是不是开机芯片导致的你 ...

EC 还是  待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C 还是  待机?

内存pg正常是3.3v,ec不就是开机芯片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内存pg正常是3.3v,ec不就是开机芯片啊

换了个EC  还是一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了个EC  还是一样啊

那你在查一下其他电路吧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你找到给我  我就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