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E40维修,PS_S3CNTRL这个信号去的地方全部拆掉,还有电压

楼主(2013-11-22):
艰难的E40维修,PS_S3CNTRL这个信号去的地方全部拆掉,还有电压
机型:E40   版号:DA0GC5MB8H0  REV:H
故障现象:触发掉电,可以再次触发
先说前几天修过这样的现象的一台机器,同行居然做桥和显卡,我的步骤是,瞬间确实发现CPU供电,各个供电都有,首先HWPGEC124脚,瞬间又3.3V,第二个SYS_SHDN#这个信号,一直有5V,没有被拉低,第三THERMAL_INT#温控芯片,瞬间有3.3V,第四转换电压查到PQ891.5VSUS转换1.5VCPU,发现问题,前面的5V转换,3V转换,都没问题,是PF10保险烧掉,换上就好了,后继没有短路,机器修好啦!
这次又是这个问题,但是保险是好的,步骤还是上面的几个步骤,没有发现问题,还是测量转换电压,3V,5V,转换没有问题,还是PF10这个保险下面的PQ89,就是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18060.png
后继电压,没有转换出来,这里我想省事,直接将场管直连啦,OK上电,跑马,不显示,感觉已经显示啦,接外接,花屏!感觉可能这样不行,继续查,发现原来PQ89控制级,待机有12V,可是触发12V消失,肯定有问题,继续追查,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13359.png
发现这个电压,受控于PQ27,而PQ27受控于PQ26,就是说待机的时候5VPCU导通PQ27,截止15VPR97得到12V,当触发的时候,PQ26拉低5VPCU,让12V顺利导通PQ29PQ89,实现转换1.5V1.5VCPU。可能大家看到这里,以为很好解决啦,但是这正式悲剧的开始,测量发现PQ79这里,待机的时候,PR79进来的电压时5V,但是过电阻没有电压,触发的时候,才有5V,完全相反啊,那么就是出来的这个信号,PS_S3CNTRL,它还去了其他的地方,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10976.png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29357.png.我拆一个测一下,同志们,我把这个信号去的地方,全部拆完,它居然还有阻值,而且触发电压还是有5V,,我崩溃了,有同志说了,那么你不要纠结啦,不让它受控就是啦,好了,下面的就是另外一个悲剧,我干脆直接把PQ27去掉,不受控,还有PQ26始终不能把那个5V拉低!郁闷,去掉PQ27,一切正常,装机吧,上电,进系统,客户的机器有密码,换个硬盘试试,关机,上硬盘,上电,还没有显示,掉电,有个元器件冒烟啦!完啦完啦,继续拆机吧!故障还是一样,触发掉电,再次测量电压,发现PU6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6039.png
这个电压,没有出来,怎么会烧这里呢,PS_S3CNTRL这个电压还没有解决,可能强制不行,烧了别的东西,兄弟们有办法吗?

补充内容 (2013-11-23 16:06):
虽然没有人回复,可能我写的太多了,但是,已经解决啦,使用飞线,将场管的一脚翘起,电阻,翘起,使用飞线,将PS_S3CNTRL信号绕过去,老手可以参考,新手可以学习电路分析!PQ26,PQ27,PQ79,PQ87,PQ88,全部飞线

网友A:
大哥  有图纸没啊 我也修这个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哥  有图纸没啊 我也修这个机器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50267-1-1.html

网友:
我的也好了  显卡虚焊  加焊好了

网友:
高手一出手,就知道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