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索尼VPCEG-111T,板号!MBX-250图纸!

楼主(2013-11-22):
          在线跪求,论坛上有这个板号的图纸,但很多和我这板子上零件编号不一样,详细说明:索尼VPCEG-111T,板号:MBX-250图纸!销售编码写的是VPCEG38EC,我在论坛上下载了几张MBX-250的图纸,但里面的各个零件标码完全不一样,我这个公共点的前2个管子却是N管,一般都是P管啊,很奇怪。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本机是HM65桥,英伟达独显。现在公共点不出电压,没图纸,跑线路不知工作原理。没辙了!声明这张板子一修,之前没有任何异常或修过的痕迹!排除人为!排除短路!详细看图片!

网友:
前段也接过一个跟楼主的一样,刚开始换了3V5V芯片好了(现在想来可能当时是板子加热不良的元件复活了),用了一天后返修回来故障跟楼主现在的一样,没修好,已经退了。

网友A:
你有图纸吗?

网友B:
楼主维修思路清晰,维修技术很好,值得学习!

网友C:
英伟达独显,INTEL CPU 不知道你要的是不是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有图纸吗?

我的也是一修的,有图纸肯定能搞定了,就是没有啊

网友D:
谢谢了,刚好修到一台进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英伟达独显,INTEL CPU 不知道你要的是不是这个。

你这和我在论坛下的一样,与我这主板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维修思路清晰,维修技术很好,值得学习!

楼主说什么了?

网友E:
sony的图纸不好找,还是换板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了,刚好修到一台进水的

你客气了,你都修好了,给个图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sony的图纸不好找,还是换板子吧

就 这样换板?不甘心啊!

网友:
跪求哪位大神给个解释呀!或给个图纸,帖子都快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