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修DELL本本触发掉电

楼主(2013-11-22):
(图片)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孤单的我、 -5 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清晰,维修技术很好,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很强啊 一点弯路都没走

网友:
楼主厉害,一下子能判断到问题所在

网友:
什么呀,这个PQ3是P沟道场管 导通是PR11和PR13串联分压导通的,PQ100没装就断开,首先G级电压不正常考虑这俩个电阻虚汗还是阻止不正常了,在考虑电容

网友:
天意wx -4 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还是新手吗?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
学习了
  楼主老厉害了  膜拜

网友:
后级短路,或者一组电没出来

网友:
楼主这样都算新手?那我们情已何况

网友:
修好就行,谢谢你的图纸,正好手上有一块板但是没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