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 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3-11-22):
机器拉来是没有待机的。。换个待机芯片。。待机有了 开机没有反应,那个大侠知道啊,刷刷BIOS看看
刷BIOS

网友:
楼主是解决了呢还是没有解决?

网友:
看一下南桥的工作条件满足了没。

网友:
是不是刷EC bios 这个E Cbios爱坏

网友:
EC bios 是通病 试试看

网友:
开关上有电压吗~

网友:
BIOS爱坏这个,不过你这标题……是解决了还是没解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