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3-11-22):
IBM think pad z20
笔记本
电池坏了,如何升级BIOS
高手指点一下啊,给些专用工具软件吧。倒立助跑 后空翻360度 跪谢
笔记本

网友:
进系统下一个可以在系统里面升级 也可以取下来用编程器刷

网友A:
高手们,快来帮帮我吧,在线等。
另外在网上 下载了 z21的BIOS和 EM,但是 BIOS是 IMG的格式,怎么提取BIOS的文件啊
我记得是BIN或 ROM格式啊。怎么办啊,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没有编程器?

网友:
用编程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