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板已修复】一片V星MS-7774 VER:3.0 掉件

楼主(2013-11-22):
这块板子我发过求助贴了,原帖在: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709155-1-1.html
原文:今天客户拿来一片V星MS-7774 VER:3.0 就是V星 H61M-S26 V3  不上电,拆下测SB有3.3V 但是不上电,后细看之下发现了这块板子被修过了,R128小电阻 C164电容均被换过! 心想,难道是人家没修好?就用万用表测R128电阻,结果啊结果,结果在表笔碰到R128的时候,上电了,自己开机了,而且还正常开机了,还正常进系统了。关机断电后,果断测量R128电阻,测得阻值19KΩ,正常啊,我去!!!这个电阻在那个JBAT后面,也就是电池放电跳线后面,R128小电阻一边不知去哪里了,一边接旁边的C164电容一端又连接到跳线的中间那根针连在一起,C164另外一端接到开机键的负极上面,也就是接地!JRTC后面的R163 C165 跟 JBAT后面的R128 C164小电阻 跟小电容都一样,已经被之前修理的那个王八蛋给拆咯,换到JBAT上了,求思路,求解决!我无能为力了!

今天上来补个图,看看给位手里有没有这样的板子,有的话麻烦帮我看看

问题到现在都没有解决,这新板子又没有地方找图纸,所以无法确定R163 R128 C165 C164具体是多大的。无法替换了,也无法得知之前维修的人,是怎么样的功底,竟然修的焊盘都掉光了!也无法得知,之前他换掉的那R163 R128 C165 C164是代换呢,还是原件!

此板已修复,感谢海韵之恋 版主给提供的图纸!
其实这个板子还在保修期的,才用了一年两个月,客户以为只保修一年,所以拿去叫然家修了,到我手里的时候修的焊盘都掉了,我只能飞线了,哎!!!!难看是难看了点,但是至少还能用!

最终的问题还是在C164的这个贴片电容上,我原本一直以为是跟C165一样是滤波电容,下面有图纸,自己研究吧,反正不是滤波电容就是了!

进PE正常,做系统去!

网友:
这个麻烦了,必须图纸,难搞

网友:
海韵之恋 -4 严禁灌水

网友:
电容除了延时的,其余我都忽略

网友A:
应该会吧 c164延迟电容 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会吧 c164延迟电容 是吧

现在我没有补上C164电容,按开机不触发,拿螺丝刀或万能表表针碰下R128的焊点就能正常触发开机,能正常使用,正常关机,不拔掉220V市电情况下,关机可以直接按开机,就能正常触发,如果是拔掉220V市电,在按开机键,就不能触发了!我拿了好几个大小一样的电容焊上去,均无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