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50不装网卡能显示吗??

楼主(2013-11-22):
G450不装网卡能显示吗??

网友:
肯定能显示 我以前修个是雷击 网卡烧个洞 不开机 网卡去掉就开机显示正常

网友:
刚开始能显示的机器,认不到网卡,后面查网卡工作条件,碰了下3,5v待机供电芯片,没有3,5v了。换了个待机供电后再开机就不显示了,现在吧网卡拆了也不显示

网友A:
只是网络不能用罢了 别的不影响

网友B:
可以显示,个人认为,仅供参考

网友:
有没有遇到过得,

网友B:
你拆了试试咯,实践出真知

网友:
现在能跑吗不显示,就动了网卡和,待机芯片,,,,,求思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只是网络不能用罢了 别的不影响

能跑吗不显示怎么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显示,个人认为,仅供参考

现在就是不显,,,郁闷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能跑吗不显示怎么查

电流多少 电压全部出来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现在就是不显,,,郁闷啊

你不是查了么,看那个2.5V的,个人觉得是那里出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拆了试试咯,实践出真知

网卡已经拆了,也跑吗就是外接内接都不显,网卡供电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C:
网卡已经拆了,也跑吗就是外接内接都不显,网卡供电会不会有影响

找个新的换上去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不是查了么,看那个2.5V的,个人觉得是那里出问题了

请问2.V在哪个位置

网友D:
肯定是可以显示的,只有宏基不装CMOS电池,猫,无线有不开机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多少 电压全部出来了吗

能调到1.1再跳下来0.9然后不动,拆下内存直接到0.7不动

网友A:
内存槽子刷了没 换个内存试试 之前你动内存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D:
肯定是可以显示的,只有宏基不装CMOS电池,猫,无线有不开机机器

网卡供电不出来能不能显示

网友:
这个你自己试下呗 装上看看 求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槽子刷了没 换个内存试试 之前你动内存了没

没有,,内存一直没动,不显之后刷过bios

网友:
看电流好像快过内存了啊   换个内存试下 另外看看有没碰掉件 或烧件

网友:
  接个外键盘看看大小写有没有反映   不行的话 把bios换回去 然后在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2.V在哪个位置

发不了图片,你找他的图纸,找Q15那里

网友:
没网卡是可以亮机的

网友:
肯定可以亮。。

网友:
网卡拆了是能显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