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941花屏修复

楼主(2013-11-22):
AOC 941SW+
故障为有条纹,然后把主控板上的电容全换,屏线全换。换完后显示正常
此显示器修复
就是这个显示器拆起来比较费劲,要把前面板的左右翘起来,然后才能拆开,否则根本没地方下手。

网友A:
呵呵,全换电容也是一招,可以先点下屏,看花屏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全换电容也是一招,可以先点下屏,看花屏不。

点过来,屏是好的,否则就不修了

网友:
找同样的故障

网友:
敢想敢做  你就离成功不远了

网友:
说主控板是不是档次就提高了?我还以为屏电路板呢,

网友:
兄弟是全换电解电容吧 ,你不可能连贴片都干掉吧/

网友:
我估计你的驱动板都是好的   也许就只需要洗一下屏线

网友:
电容也是有成本的啊,呵呵,看来以后我要多准备点电容了

网友:
跟屏线的关系密切

网友(2014-11-17):
继续努力吧。。注意虚焊问题,

网友:
换这么多电容

网友B:
话说到底是因为电容呢 还是屏线的原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话说到底是因为电容呢 还是屏线的原因呢。。

应该是屏线问题,或者接口接触不良

网友:
941,售后修的大多是屏坏。花屏。

网友:
高手啊     换了果然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