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0e进水 3v 5v 自动一会有一会没有

楼主(2013-11-22):
b470e进水 开始不通电后来清理一下上电了,但是不开机开关灯一会亮一会不亮 ,量了一下电压3v5v也是一会有一会没有。费解中求帮助

网友:
可能哪里有断线了吧   再仔细观察观察板子吧

网友:
进水的机器主要看看电阻有没有腐蚀的,这个机器应该问题不大,楼主好好看看。

网友:
检测一下公共端是不是也是一会有一会没有,还有LDO端,开启信号是不是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