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70外显好使 内屏不显示

楼主(2013-11-22):
三星R70外接显好使   内屏不显示    我把笔记本屏拆卡   灯管用别的高压条点了没问题      就是不显示

内外屏切换不好使

网友:
是不显还是暗屏呢

网友:
换个屏线看看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也有可能是屏线有问题

网友:
换屏试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