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410进水维修,

楼主(2013-11-22):
  机子客户拿过来之前去了售后,所以不好把水清楚掉在走售后了,先目测主板,IO那里有水,清楚掉水后,待机正常了,按开关没有反应,果断换掉IO,换了之后,机子好了,正常显示了,给客户报价,取机。以为到此结束了,没有想到前天机子又坏了,离我上次修只有2个多月,本来质保1个月的。但是之前收了300块钱,就帮她在看看。拿过来是机子开机掉电,能够看到联想的LOGO ,但是马上掉电。这样的问题最不好修了,首先拆机。裸板测试,接上电源,待机0.01 等9秒钟掉到0.00  按开关不触发。之前都能够亮的啊,马上拔掉电源,等5秒钟,插上电源待机0.01 按开关机子又亮了,但是马上又掉电了。掉到0.00.  但是VCC3M正常。并且还是不能够触发。头就开始痛了,不会还是IO问题吧?个人感觉不像IO问题,还是下个图纸吧。接上电源,等电掉到0.00时。我测量开关接口时电压只有0.5V。不正常,于是我拔插电源,有待机时测量电压为1.5到2.5之间变化,等9秒掉到0.00时,电压只有0.05V了,待机正常的时候这个电压也不正常,于是测量IO的工作条件,所有供电都是正常的,难道还是IO坏了,于是又换了个,用期盼的眼神看着。故障依旧。心就拔凉拔凉的。继续修呗,测试开关的电压 由3VPCU来的,这个3M是正常的,经过R299掉到2V左右,于是下电容, 拆掉C411,电压还是那样, 拆掉C470电压还是那样,这个NBSWON#在就是连到IO的了,之前换过IO了,修到这里,陷入了僵局。最怕就是PCB板有短路,拉低了于是翘起R299测试测试,输出电压总是正常了,果然PCB板有问题。还好这个型号去的地方不多,在就是IO了 翘起IO第125脚。直接连到R299上面, 测试电压为3.3V   。带着忐忑的心情上电。看到电又掉下去了。我把各路神仙家的女性问候了遍。脑袋大了,联系客户换板。真不想修了。客户还是很相信我的,还是要我修修,换板确实有点贵。这个板子已经不能够交换了,被售后拉入黑名单了,售后换不出来的。于是继续测量IO的条件测试到NOVO_BTN#这个信号也在2V左右跳动,掉电后也为0.5V  。 于是又下电容  C439   C469  故障不变。测量C470和C469发现居然是通的,原来NBSWON#和novo_btn#短到一起了,于是翘起R300和IO 的35脚 电压正常了,用镊子碰R299那里,机子没有掉电了,于是从R299那里飞跟线到开关,不接开关线,装机测试,总算正常了, 此机修护。

网友:
不错的维修思路

网友:
锲而不舍,金石可漏。

网友(点评):
熟了之后就可以泡回家了 o(∩_∩)o

网友A:
还好,只要找到了问题就能够迎刃而解,这种问题我都喜欢干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好,只要找到了问题就能够迎刃而解,这种问题我都喜欢干桥。

3代I5的。这种桥我没有,应该不便宜。没有想过是桥的问题,因为桥那里没有进水。真的是桥问题,就要收费了。

网友:
楼主还是比较认真的,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美女,没有办法,心硬不下来。就当做积累客户吧。一回生二回熟撒

熟了之后就可以泡回家了

网友:
修了这么久电路图都看不懂啊

网友C:
NOVO_BTN# 是什么信号呀?主要管什么作用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C:
NOVO_BTN# 是什么信号呀?主要管什么作用呀?

我没有接上去,我主要就是把开关接上去了,这个应该是哪个LENOVO一键恢复 键,  一般在开关旁边的哪个按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没有接上去,我主要就是把开关接上去了,这个应该是哪个LENOVO一键恢复 键,  一般在开关旁边的哪个按键 ...

哈,你也偷懒,看着不重要的案件也不管他了!!

网友:
主要是要飞很长的一根线,并且我用棒棒胶粘死了。这个件客户应该用不到吧。她的系统又不是原装的,她的系统是WIN7旗舰版的,这个按键对已经没有作用了。

网友D:
老大你把电路图分享下啊这样我都看不懂NOVO-BNT是干什么的  是去南桥的跳变信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大你把电路图分享下啊这样我都看不懂NOVO-BNT是干什么的  是去南桥的跳变信号吗

图纸我是在迅维网下的,这个论坛有,NOVO_BTN,是联想一键恢复键,(一般的联想电脑,开关键的旁边)

网友:
谢谢分享,大家都很关心NOVO_BTN# 这个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大你把电路图分享下啊这样我都看不懂NOVO-BNT是干什么的  是去南桥的跳变信号吗

同意楼主

网友:
思路清晰,技术精湛,学习了

网友:
维修思路清楚, 学习了。

网友:
我就喜欢看这种有技术含量的帖子 1可以学习技术 2可以净化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