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6713A这个芯片参与开机吗

楼主(2013-11-22):
接手到一块 DVR G5314 主板  ,拿来时自动开机 ,前面的维修过程就不多说了 换了IO 南桥什么的后电压都出来了,但是主板任然不工作  ,偶然量到cpu供电芯片L6713A在待机时附近电容有5V电压,进而量了一下 发现这个芯片的三个供电脚都有5V ,问题是不是出在这里,还是这个芯片本身参与开机呢..

网友A:
不吧,哪个是CPU管理啊。刷个BOOS看看吧

网友:
不参与开机哦,

网友:
绝对不参与,再者说了,电压都出来了,不工作,找条件呗

网友:
找条件,看具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
你没学过怎么维修啊

网友:
主板不触发么?怎么就只知道换换换啊,IO,南桥???不触发先检查RTC电路,南桥晶体,谐振,触发针电压得有无,进而再判断芯片的好坏...

网友:
如果你确定那个是cpu供电芯片的话那就不参与的

网友B:
  问题有认真看吗?   这些最基本的 开机电路我不懂吗?   现在是 电压都修出来了。 但是CPU 的L6713A  待机的时候 却有 5V供电。   依旧不跑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有认真看吗?   这些最基本的 开机电路我不懂吗?   现在是 电压都修出来了。 但是CPU 的L6713A  待 ...

待机的时候CPU怎么会有电压?  难道是传说中的串线?

网友:
待机有供电不正常,电源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吧,哪个是CPU管理啊。刷个BOOS看看吧

不参与开机哦

网友:
不参与,查引脚定义

网友:
不参与开机,但开不开机离不开它,因为它是CPU电源管理芯片,它坏就没有CPU供电,就不能跑码。

网友:
楼主你确定你会修主板?

网友:
楼主与需要努力啊。

网友:
cpu供电芯片不参与开机触发,若没有CPU供电的话和它有关系

网友:
cpu供电芯片

网友:
不参与开机,这是CPU管理

网友:
不触发的话应该和它没有关系,再看一下RTC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