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 开机过内存 不显示

楼主(2013-11-22):
Y450 开机过内存 不显示

补充内容 (2013-11-23 21:58):
谢谢大家积极参与我的问题   机器修好了,直接定了个显卡上上去就显示了

补充内容 (2013-11-23 22:01):
显卡坏了  直接换一个就显示了  换之前电流0.87-0.98-0.76-0.98-1.2   换之后 0.67-0.86-0.69-1.43-1.3

网友:
我这里有个这样的机器恰巧也是这样

网友:
先刷bios试一下。

网友:
PQ1换了看看吧!!!!!!!

网友:
小板上的场管挂了(位置号已经记不得了),应该是个通病了,我以前修到过三台中有两台是这个毛病,还有一太是小板母口的脚虚焊了,加焊就好了

网友:
希望这个能帮到你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26464-1-1.html  我以前发的

网友:
刷bios  先试下

网友:
外接有没有反应?

网友:
我的也是  不是通病 不是小板的问题 正在研究中

网友:
不行就干北桥了